STM32f103最小系统板供电问题

楼主(2020-04-19):
做智能小车用到最小系统板,怎么给它供电最可靠?
电池12V通过ASM1117-5和ASM1117-3.3后的电源直接接在板子的3.3v脚上面行吗?
我今天这样接线不知道怎么回事ASM1117-5的芯片烧了,然后板子也废了
这是为什么求大佬解惑!!!

网友A:
LM1117系列属于先行降压方案,压差不宜太大,用1117-5由12V降压,则在降压芯片上承受的压降为7V,假设单片机使用的电流为100mA,则降压芯片上的热功耗为0.7W,这个原因会导致LDO线性降压芯片烧坏。如果压差大的话,考虑使用DCDC的buck方案。

网友B:
直接用成品的开关型降压模块就行了,线性稳压功耗大。为防止出现意外,建议先检测板子有无短路,模块输出电压是否正确,极性千万不能接反。

网友C:
ASM117的VIN和GND接反了就会发烫,时间长一点会烧坏

网友D:
12V可以用7805或2596这样的开关芯片降到5V,再用1117转到3.3V啊

网友E:
ASM117是LDO转换效率不高,特别是输出与输入压差比较大时,E≈Vout/Vin, 后面负载电流稍微大点,就会发烫或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