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助:单片机里程计的行驶方向判断?

楼主(2020-04-19):
我想用霍尔元件来检测脉冲数,做一个自行车里程计,霍尔元件只能解决轮子转动的脉冲数,那方向该怎么判断?
我想分别记录前进和后退的里程数,然后算出实际的里程数……
之前找的资料说用光敏,但是放在自行车里程计上好像也没有必要。
我有听可以从电平方向来判断行驶方向的,但是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单片机的小学生,学术不专,还请各位师傅指示!
拜托了各位师傅!

网友A:
自行车可以不用考虑倒车的里程,一方面更加麻烦,另一方面意义不大,因为平均下来前进100米,倒车不会达到1米。

网友B:
可以用两个霍尔,两块磁铁,错位方置,一个计数,一个测方向,如霍尔1计数,霍尔2测方向,2比1先到就是正向,2比1后到就是反向。

网友C:
如楼上所说的,方向判断没什么大的意义。我骑过两次中远距离的,每次六百公里左右,估计倒车距离不超100米

网友D:
自行车可以倒退?
方法有二:1、双Hall,区分谁先谁后,磁铁只要一块。或考虑平衡用两块,计两次转了一圈。
2、一个Hall,一个倒档。用倒档来区分进退。

网友E:
用两个霍尔,分出四个状态,就能区分前进还是倒退了。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的解答!!!!!!!!!!!!!!
先说这个问题我最终采取的解决方法:
两个霍尔传感器:一个用于计数,另一个用于判别方向;
当计数的霍尔传感器下降沿触发中断时,扫描方向霍尔传感器的电平,方向霍尔传感器的高低电平分别可以代表车轮的正逆两个方向。
问题解决!!!
我正在做一个可逆的里程计,正用到这个方向判断方法,马上就要做完了。
待我把代码完善完毕,后续会做相应的硬件实物,到时候会把我的代码、仿真以及实物操作等资料一并放在此贴。
在此!!再次感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