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驱动共阳数码管一直高电平

楼主(2020-04-19):
请问这是仿真软件的问题吗,怎么基极是低电平时,集电极还是高电平。下面是代码和仿真图

网友A:
基极低电平,管子就导通,集电极当然是高电平,PNP的管子就是这样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极低电平,管子就导通,集电极当然是高电平,PNP的管子就是这样工作的。

哦,我笔误写错了,是基极高电平时发射极还是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我笔误写错了,是基极高电平时发射极还是高电平

发射极不是一直接在电源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