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2c5a60s2单片机的智能语音识别天气时钟制作

楼主(2020-04-19):
设备说明:本设备使用具有两个usart串口的stc12c5a60s2作为MCU主控,SNR3512作为语音识别模块,JQC80作为语音模块,esp8266作为联网模块。本设备可以实现非特定人声的语音识别,并且在识别之后进行自动联网获取目标城市的时间和未来七天的温度。在本装置中,可以在上电之后按下key1或者呼叫"小星,小星"启动SNR3512模块,之后呼叫"启动引擎",开启联网。联网成功后自动播放时间和温度。天气API用的www点sojson点com/blog/234.html,因为这个天气API需要进行解析,利用单片机进行解析比较麻烦。所以就让朋友搭建了一个新的网址,在自己搭建的网址中先把API中的天气提取完成。这样我的设备直接访问这个网址就可以获取到时间和天气了。操作说明:
1.插上电源,会启动OLED并且播放声音语句:"欢迎使用小桔智能天气时钟"
2.按键Key1或者呼叫“小星小星”+"启动引擎",播放语句"小桔正在努力联网中"
3.oled最下面会依次显示step1-ok,step2-ok,step3-ok,step4-ok,step5-ok.step6-ok.,step7-0k。
其中,step2-step3需要进行大概10~20s的时间,之后就会播放"联网成功",否则播放"联网失败,重新联网中"
,联网失败需要按下key1进行重新联网,或者重新启动设备。
4.到step7-ok后则会播放时间和天气,此时播放结束后可以按key1或者呼叫"小星,小星",则可以重新播放时间。如果需要退出联网状态,按下key2,显示step8-ok。

最后:本代码还有不少的地方需要进行完善,有兴趣的伙伴可以自己动手进行试验哦。
作者:Vence

原理图:
PCB:

实物:

联网前

联网后

主函数代码:
/*********************************************************
***************时间:2020年4月9日22点33分******************
项目名称:基于stc12c5a60s2+snr3512的智能语音天气时钟*******
说明:通过非特定人声的语音操作,让设备自动获取网络时间并进*
行语音播报 ***********************************************
*******************作者:Vence*****************************
*********************************************************/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 "GLOBAL.h"
#include "DEFINE.h"

//全局函数
//unsigned char temp1,temp2;     //串口1、2数据接收数量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data recarray[39]={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数据缓存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data receive_snr3512[20] = {0,0,0,0,0,0,0,0,0,0,0,0,0,0,0,0,0,0,0,0};                                //接收SNR3512的数据
//获取的时间,年,月,日
unsigned char  year[6] = {'2','0','2','0','-','\0'};
unsigned char  date[6] = {'0','1','-','0','1','\0'};
unsigned char  time[6] = {'1','2',':','0','0','\0'};                //结尾要加\0,否则不知道是否为字符串的结尾
unsigned char temp[8] = {21,0,0,0,0,0,0,0};                                                                                                    //宁波市未来七天最低温度
unsigned char month,dat,hour,minute;
//unsigned char  step[2] = {'0','\0'};
unsigned char step,reapeat,reap;
unsigned char time_flag;
//unsigned char  *time = "2020-04-17 12:15";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_flag = 0;
          step = 0;
          reapeat = 0;
          reap = 0;
          flag = 0;
                count_all = 0;
                snr3512_count = 0;
          Init1302();                                //初始化1302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关闭串口1、2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delay1ms(100);                                                //esp8266上电初始化
                OLED_ShowCHinese(0,0,0);//小
                OLED_ShowCHinese(18,0,1);//桔
                OLED_ShowCHinese(36,0,2);//智
                OLED_ShowCHinese(54,0,3);//能
                OLED_ShowCHinese(72,0,4);//天
                OLED_ShowCHinese(90,0,5);//气
                OLED_ShowCHinese(108,0,6);//钟
                OLED_ShowString(0,2,year);
                OLED_ShowString(40,2,date);
                OLED_ShowString(88,2,time);
                OLED_ShowString(0,4,"weather: sun");
                OLED_ShowString(0,6,"0");
                voice_display(1);
                while(1)
                {
                        if(key1 == 0 || receive_snr3512[0] == 0x88)                                        //按下key1或者启动引擎
                        {
                                time_flag = 0;
                                delay1ms(10);
                                if(key1 == 0 || receive_snr3512[0] == 0x88)
                                {
                                        ES = 1;
                                        IE2 =0x00;      //关闭串口2中断 ES2=1
                                        step = 1;
                                        while(1)
                                        {
                                                if(step == 1)
                                                {
                                                        voice_display(2);                                        //小桔正在努力联网中
                                                        ClearRec();
                                                        ClearSNR3512();
                                            SendGprsCmd(str1);
                                                        while(reapeat<30 && reap<10)
                                            {
                                                    delay1ms(100);
                                                    reap++;
                                            }

                                            if(recarray[0] == 'K')
                                            {
                                                    OLED_ShowString(0,6,"step1-ok");
                                                    ClearRec();
                                                    step = 2;
                                                    reap = reapeat = 0;
                                            }

                                            else
                                            {
                                                    reapeat++;
                                                    if(reapeat>30)
                                                    {
                                                                        voice_display(4);                        //联网失败,重新联网中
                                                                        IE2 =0x01;
                                                            ClearRec();
                                                                        reap = reapeat = 0;
                                                            OLED_ShowString(0,6,"step1-err");
                                                            break;
                                                    }
                                            }
                                                }

                                                if(step == 2)
                                    {
                                            ClearRec();
                                            SendGprsCmd(str2);
                                            while(reapeat<5 && reap<10)
                                            {
                                                    delay1ms(100);
                                                    reap++;
                                            }

                                            if(recarray[0] == 'K')
                                            {
                                                    OLED_ShowString(0,6,"step2-ok");
                                                    ClearRec();
                                                    step = 3;
                                                    reap = reapeat = 0;
                                            }

                                            else
                                            {
                                                    reapeat++;
                                                    if(reapeat>5)
                                                    {
                                                                        voice_display(4);                        //联网失败,重新联网中
                                                                        IE2 =0x01;
                                                            ClearRec();
                                                                        reap = reapeat = 0;
                                                            OLED_ShowString(0,6,"step2-err");
                                                            break;
                                                    }
                                            }
                                    }

                                                if(step == 3)
                                    {
                                            ClearRec();
                                            SendGprsCmd(str3);
                                            while(reapeat<5 && reap<100)
                                            {
                                                    delay1ms(100);
                                                    reap++;
                                            }

                                            if(recarray[0] == 'K')
                                            {
                                                                voice_display(3);                        //联网成功
                                                    OLED_ShowString(0,6,"step3-ok");
                                                    ClearRec();
                                                    step = 4;
                                                    reap = reapeat = 0;
                                            }

                                            else
                                            {
                                                    reapeat++;
                                                    if(reapeat>5)
                                                    {
                                                                        voice_display(4);                        //联网失败,重新联网中
                                                                        IE2 =0x01;
                                                            ClearRec();
                                                                        reap = reapeat = 0;
                                                            OLED_ShowString(0,6,"step3-err");
                                                            break;
                                                    }
                                            }
                                    }

                                                if(step == 4)
                                    {
                                            ClearRec();
                                            SendGprsCmd(str4);
                                            while(reapeat<5 && reap<10)
                                            {
                                                    delay1ms(100);
                                                    reap++;
                                            }

                                            if(recarray[0] == 'K')
                                            {
                                                    OLED_ShowString(0,6,"step4-ok");
                                                    ClearRec();
                                                    step = 5;
                                                    reap = reapeat = 0;
                                            }

                                            else
                                            {
                                                    reapeat++;
                                                    if(reapeat>5)
                                                    {
                                                                        voice_display(4);                        //联网失败,重新联网中
                                                                        IE2 =0x01;
                                                            ClearRec();
                                                                        reap = reapeat = 0;
                                                            OLED_ShowString(0,6,"step4-err");
                                                            break;
                                                    }
                                            }
                                    }

                                                if(step == 5)
                                    {
                                            ClearRec();
                                            SendGprsCmd(str5);
                                            while(reapeat<5 && reap<10)
                                            {
                                                    delay1ms(100);
                                                    reap++;
                                            }

                                            if(recarray[0] == 'K')
                                            {
                                                    OLED_ShowString(0,6,"step5-ok");
                                                    ClearRec();
                                                    step = 6;
                                                    reap = reapeat = 0;
                                            }

                                            else
                                            {
                                                    reapeat++;
                                                    if(reapeat>5)
                                                    {
                                                                        voice_display(4);                        //联网失败,重新联网中
                                                                        IE2 =0x01;
                                                            ClearRec();
                                                                        reap = reapeat = 0;
                                                            OLED_ShowString(0,6,"step5-err");
                                                            break;
                                                    }
                                            }
                                    }

                                                if(step == 6)
                                    {
                                            ClearRec();
                                            SendGprsCmd(str6);
                                            while(reapeat<5 && reap<10)
                                            {
                                                    delay1ms(100);
                                                    reap++;
                                            }

                                            if(recarray[0] == 0x3e)
                                            {
                                                    OLED_ShowString(0,6,"step6-ok");
                                                    ClearRec();
                                                    step = 7;
                                                    reap = reapeat = 0;
                                            }

                                            else
                                            {
                                                    reapeat++;
                                                    if(reapeat>5)
                                                    {
                                                                        voice_display(4);                        //联网失败,重新联网中
                                                                        IE2 =0x01;
                                                            ClearRec();
                                                                        reap = reapeat = 0;
                                                            OLED_ShowString(0,6,"step6-err");
                                                            break;
                                                    }
                                            }
                                    }

                                                if(step == 7)
                                    {
                                            SendGprsCmd(str7);
                                            delay1ms(100);
                                            SendGprsCmd(str8);
                                            while(reapeat<5 && reap<20)
                                            {
                                                    delay1ms(100);
                                                    reap++;
                                            }

                                            if(recarray[0] == '0')
                                            {
                                                    OLED_ShowString(0,6,"step7-ok");
                                                                date[0] = recarray[1];
                                                                date[1] = recarray[2];
                                                                date[3] = recarray[3];
                                                                date[4] = recarray[4];
                                                                time[0] = recarray[5];
                                                                time[1] = recarray[6];
                                                                time[3] = recarray[7];
                                                                time[4] = recarray[8];
                                                                temp[1] = (Ctoi(recarray[11]))*10+Ctoi(recarray[12]);
                                                                temp[2] = (Ctoi(recarray[13]))*10+Ctoi(recarray[14]);
                                                                temp[3] = (Ctoi(recarray[15]))*10+Ctoi(recarray[16]);
                                                                temp[4] = (Ctoi(recarray[17]))*10+Ctoi(recarray[18]);
                                                                temp[5] = (Ctoi(recarray[19]))*10+Ctoi(recarray[20]);
                                                                temp[6] = (Ctoi(recarray[21]))*10+Ctoi(recarray[22]);
                                                                temp[7] = (Ctoi(recarray[23]))*10+Ctoi(recarray[24]);
                                                                month = (Ctoi(recarray[1]))*10+Ctoi(recarray[2]);
                                                                dat = (Ctoi(recarray[3]))*10+Ctoi(recarray[4]);
                                                                hour = (Ctoi(recarray[5]))*10+Ctoi(recarray[6]);
                                                                minute = (Ctoi(recarray[7]))*10+Ctoi(recarray[8]);
                                                    OLED_ShowString(0,2,year);
                                                                OLED_ShowString(40,2,date);
                                                                OLED_ShowString(88,2,time);
                                                                time_dispaly(month,dat,hour,minute);                                //播放时间
                                                                if(time_flag == 0)
                                                                        weath_display(temp);                                                                                                //播放天气
                                                                voice_display(5);                                                                                                    //小桔温馨提醒,注意防护
                                                          time_flag = 0;
                                                    step = 8;
                                                    reap = reapeat = 0;
                                            }

                                            else
                                            {
                                                    reapeat++;
                                                    if(reapeat>5)
                                                    {
                                                                        voice_display(4);                        //联网失败,重新联网中
                                                                        IE2 =0x01;
                                                            SendGprsCmd(str9);
                                                            ClearRec();
                                                                        reap = reapeat = 0;
                                                            OLED_ShowString(0,6,"step7-err");
                                                            break;
                                                    }
                                            }
                                    }

                                                if(step == 8)
                                    {
                                                        IE2 =0x01;
                                            if(key1 == 0 || receive_snr3512[0] == 0x7f)                                        //重复获取时间
                                            {
                                                    if(key1 == 0 || receive_snr3512[0] == 0x7f)
                                                    {
                                                                        time_flag = 1;
                                                                        voice_display(6);
                                                                        ClearRec();
                                                                        ClearSNR3512();
                                                            step = 7;
                                                    }
                                            }

                                            if(key2 == 0 || receive_snr3512[0] == 0x89)                                        //退出透传模式
                                            {
                                                    SendGprsCmd(str9);
                                                    ClearRec();
                                                                ClearSNR3512();
                                                    OLED_ShowString(0,6,"step8-ok");
                                                    ES = 0;
                                                    break;
                                            }
                                    }
                                        }
                                }
                        }

                }
}

/************串口1中断处理函数*************/
void UART_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if(step == 1 || step == 2 || step == 3 || step == 4 || step == 5)
                {
                        RI = 0;
                        recarray[count_all] = SBUF;
                        if(recarray[0] == 'K')
            {
                    flag = 1;
            }
            if(flag == 1)
                    count_all++;
                }

                if(step == 6)
                {
                        RI = 0;
                        recarray[count_all] = SBUF;
                        if(recarray[0] == 0x3e)
                        {
                                flag = 1;
                        }
                        if(flag == 1)
                                count_all++;
                }

                if(step == 7)
                {
                        if(flag == 0)
                        {
                                RI = 0;
                                recarray[count_all] = SBUF;
                                if(recarray[0] == 'L')
                                {
                                        flag = 1;
                                }
                        }
                        if(flag == 1)
                        {
                                RI = 0;
                                recarray[count_all] = SBUF;
                                if(recarray[0] == '0')
                                {
                                        count_all++;
                                }
                        }

                }
        }
}

/************串口2中断处理函数*************/
void UART_2Interrupt(void) interrupt 8
{
    if(S2CON&S2RI)
    {
            S2CON&=~S2RI;
            receive_snr3512[0] = S2BUF;
    }
}

附件中包含的文件有:原理图+PCB+代码+演示视频

网友A:
图片看起来感觉好复杂

网友B:
太厉害了!用到了stc12c5a60s主控,语音识别模块,语音模块,esp8266联网模块,功能强大,很高级!

网友C:
正在学习12864,对于楼主的资料感觉很有意思,语音应该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吧,尤其智能家居这一块的

网友D:
stc12c5a60s2这个新芯片刚刚入手,以前接触的都是89C52和STC15F2K60S2,不知这个单时钟周期的程序是不更简单点,求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12c5a60s2这个新芯片刚刚入手,以前接触的都是89C52和STC15F2K60S2,不知这个单时钟周期的程序是不更简 ...

速度更快,有两个串口,有独立波特率,完全兼容8051单片机,其他可以查询相关数据手册

网友E:
我刚好有几片stc12le5a60s2.有空做来看看

网友F(2020-06-13):
功能太单调了,联网太慢也只能作为学习用,如果能再加上几路开关控制就比较完美了

网友G:
STC单片机稳定性稍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