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SA2860芯片压力传感器 直接按图设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
本人要进行陶瓷压力传感器的设计,选用了NSA2860这种专用芯片。但对于电路设计和后续程序设计完全没有思路。网上资料也比较缺乏。特来请教:
1.在本来NSA2860文件中就包含了压力传感器的电路设计参考方案如下,我是直接按图设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2.关于后续软件的设计完全没有思路,要用什么编程软件,设计大致步骤怎样?
   希望能大概提供设计思路,或者有没有能参考的设计方案。
数据文件见附件。 NSA2860_Datasheet_Rev1.9_CN

网友A(2020-07-03):
用了吗?  厂家太牛逼 啥也不回答

网友B(2020-08-03):
问题解决了么? 我可以帮你

网友C(2020-09-23):
有没有调试成功的设计,小弟最近也要用这个芯片,借鉴参考下,谢谢

网友D:
看看这个IC 怎么样?

网友E(2020-11-13):
这芯片需要用单片机通信进行配置.手册中的推荐电路直接将OWI配置引脚短接到输出端.还咋配置?怨不得国产芯片被叩一顶垃圾的帽子.资料不是藏着就是漏洞百出!

网友F:
厂家太牛逼,手册写的像天书,也不写个例程,国产垃圾。

网友G(2021-03-03):
有疑问,联系原厂技术人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芯片需要用单片机通信进行配置.手册中的推荐电路直接将OWI配置引脚短接到输出端.还咋配置?怨不得国产芯片 ...

电路连接没问题吧,一直在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电路连接没问题吧,一直在用

已经买了他们专门的校准板.

网友H(2021-07-26):
引用 网友E:
已经买了他们专门的校准板.

请问在哪里买的,有联系方式吗,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E(2021-09-04):
引用 网友H:
请问在哪里买的,有联系方式吗,我也想买一个

找他们的代理买的,老贵了.有时间研究还是自己搞校准.他们的校准软件也难用.

网友I(2023-05-25):
老铁们,遇到问题解决了没呀,软件配置驱动怎么写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芯片需要用单片机通信进行配置.手册中的推荐电路直接将OWI配置引脚短接到输出端.还咋配置?怨不得国产芯片 ...

大佬,软件配置配置成功没有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电路连接没问题吧,一直在用

大佬,有没有驱动校准程序呀?能发一份参考不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找他们的代理买的,老贵了.有时间研究还是自己搞校准.他们的校准软件也难用.

大佬,校准软件有没有弄出来呀?能发一份程序来参考不?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么? 我可以帮你

有参考程序借来看看吗

网友K(2024-09-14):
校准就直接呼叫原厂提供的API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大佬,校准软件有没有弄出来呀?能发一份程序来参考不?

直接呼叫原厂提供的API

网友L(2025-09-16):
引用 网友E:
已经买了他们专门的校准板.

请问你的板上电流表准确吗,为什么我的板上电流变校准完还是和自己的电流表有误差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请问你的板上电流表准确吗,为什么我的板上电流变校准完还是和自己的电流表有误差

根本就不准,意思意思就得了,别当真。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根本就不准,意思意思就得了,别当真。

那想要高精度该怎么办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那想要高精度该怎么办啊

有专用的压力传感器前端比如HX711。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有专用的压力传感器前端比如HX711。

好的,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有专用的压力传感器前端比如HX711。

大佬,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工作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