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XX芯片DMA基地址设置问题。

楼主(2020-04-19):
如题,本人小白想通过DMA传输数据,外设好弄,但就DMA给内存或闪存中设置保存数据的基地址产生疑问。
因为不知道程序或内存中哪块被占用,无法保证所赋予DMA保存数据的地址与已占被用的地址不冲突。。。

网友A:
建立数组用指针就行了,不要想得那么复杂

网友B:
应该不会吧,你可能想得有点复杂,你要是实在是怕内存的问题,keil编译后,可以看内存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数组用指针就行了,不要想得那么复杂

。。。。要从SRAM通过DMA传输到I2C,肯定要设置DMA存储器地址。当然存储器地址可以赋值SRAM基地址,不过跑程序时个人考虑的点是如果一次传输的数据比较多,与程序变量起冲突,也就是改变变量的值就麻烦了。你所说的那种方式会自动分配合理的内存,但这种是人为强行在SRAM中开辟的内存,所以我会考虑如何选择地址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