掏了一块VFD屏,搜不到驱动电路

楼主(2020-04-19):
背面,上面好像有型号,网上搜了没有什么资料
有大神知道这个的电路图或者有其他型的驱动电路号可以代替

网友A:
这种屏驱动太复杂,供电麻烦,只适合专门的用途,不好玩。

网友B:
旁边4个是灯丝 行17 其它是列

楼主:
这种自己做驱动是不是很麻烦

网友C:
隐约看着有漏气迹象................

网友D(2023-02-19):
教你简单的办法,看屏引脚在屏内的线路图就知道多少个栅极和锻级了(栅极和锻级可互换)

网友E:
灯丝、栅压、行列,找出来,基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