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避障超车无人车源程序 激光测距+灰度红外检测

楼主(2020-04-19):
19参加江苏省机器人大赛获得一等奖该程序部分包括内容有:
1.车道两边有挡板,利用超声波模块测量距离两边的距离,以此达到车道保持的效果。
2.利用激光测距模块测量与前车的距离,当距离小于200mm时转向超车。
3.利用灰度模块检查地面的菱形标志
4.利用红外管检查是否到达人行横道线并停车,

主控板是STM32C8T6
底盘部分包括2个驱动电机+1个转向电机,由平衡小车之家购买。
激光测距模块/红外/超声波/灰度模块可在正点原子官网买到。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vl53l0x.h"
#include "dianji.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huidu.h"
#include "led.h"
#include "vl53l0x_gen.h"
#include "Ultrasonic.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delay_init();
         //uart_init2(115200);
         uart_init2(115200);
   TIM2_time_init(6999,719); //70ms
   Ultrasonic_IO_Init();
   Start_hc_sr04();
         NVIC_Configuration();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TIM4_PWM_Init(19999,71);
         TIM_SetCompare4(TIM4, 18500);
         TIM3_PWM_Init(7199,0);
         Dianji_Init();
         TIM_SetCompare3(TIM3, 2800);//电机A占空比
         TIM_SetCompare4(TIM3, 2800);//电机B占空
   Huidu_Init();
         HongWai_Init();
         AT24CXX_Init();
        while(AT24CXX_Check())//检测不到24c02
         {

                 Led_Red=!Led_Red;//
                 delay_ms(200);
         }
//while(1)
//{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
//        delay_ms(200);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3);
//        delay_ms(200);
//}
        Read_data();
         tingzhi();
//        while(1)
//        {
//                u8 flag = 0;
//                flag = Read_data();
//                if(flag)
//                {
//
//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
//        delay_ms(200);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3);
//        delay_ms(200);
//
//                }
//        }
        while(1)
         {
//                  zhixing();
      vl53l0x_test();//vl53l0x测试
     }
}

在这里将源码公布

网友A(2020-10-26):
你参加过19年的江苏省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