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与STC89C52RC单片机例程一直调试不成功

楼主(2020-04-19):
有没大神有可以使用的实例,我快崩溃了。搞了一个星期都还没连通。

----------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NRF24L01端口定义***************************************
sbit  MISO =P1^5;
sbit  MOSI =P1^4;
sbit SCK     =P1^3;
sbit CE     =P1^1;
sbit CSN  =P1^2;
sbit IRQ  =P3^2;
//************************************按键***************************************************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数码管位选*********************************************
sbit led1=P3^0;
sbit led2=P3^1;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TX payload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7a686964616fe58685e5aeb931333262383034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void);
uint SPI_RW(uint uchar);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void SetRX_Mode(void);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长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
uint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
/*延时函数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for(;n>0;n--)
  _nop_();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int SPI_RW(uint uchar)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uchar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uchar = (uchar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uchar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uchar);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uchars;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CE = 1;
inerDelay_us(130);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inerDelay_us(1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f =0;
unsigned char TxBuf[20]={0};  //
unsigned char RxBuf[20]={0};
    init_NRF24L01() ;
led1=1;led2=1;
P0=0x00;
TxBuf[1] = 1 ;
TxBuf[2] = 1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Delay(6000);
P0=0xBF;
while(1)
{
     if(KEY1 ==0 )
    {
      TxBuf[1] = 1 ;
      tf = 1 ;
   led1=0;
   Delay(120);
   led1=1;
   Delay(120);
     }
    if(KEY2 ==0 )
    {
   TxBuf[2] =1 ;
   tf = 1 ;
   led2=0;
   Delay(120);
   led2=1;
   Delay(120);
    }
    if (tf==1)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TxBuf[1] = 0x00;
   TxBuf[2] = 0x00;
   tf=0;
   Delay(1000);
    }
  SetRX_Mode();
  RxBuf[1] = 0x00;
  RxBuf[2] = 0x00;
     Delay(1000);
  nRF24L01_RxPacket(RxBuf);
     if(RxBuf[1]|RxBuf[2])
  {
   if( RxBuf[1]==1)
   {
          led1=0;
   }
   if( RxBuf[2]==1)
   {
    led2=0;
   }
   Delay(6000);   //old is '1000'
  }

  RxBuf[1] = 0x00;
  RxBuf[2] = 0x00;
  led1=1;
  led2=1;
}

}

网友A:
下面是我整理的51黑电子论坛关于NRF24L01最精品的一些帖子,可以说看懂了这些,基本上就能完全搞定这个模块了.希望能给还在继续调试的鞋童一些帮助.

51单片机玩转NRF24L01+无线模块 全文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49106-1.html
与nRF24L01痛楚地缠绵-nRF24L01调试总结:http://www.51hei.com/bbs/dpj-29548-1.html
nRF24L01单片机通信的总结--看了就会用了:http://www.51hei.com/bbs/dpj-29549-1.html
NRF24L01+的5个通道调试经验,总调不通的可以来看看…:http://www.51hei.com/bbs/dpj-37676-1.html
如何快速搞通“NRF24L01”,你造吗?:http://www.51hei.com/bbs/dpj-51459-1.html
关于51单片机使用NRF24l01不能通讯成功的总汇:http://www.51hei.com/bbs/dpj-84908-1.html
调试日志:http://www.51hei.com/bbs/dpj-116579-1.html
基于STM32驱动NRF24L01 2.4G模块调试之路:http://www.51hei.com/bbs/dpj-138250-1.html
NRF24L01的使用方法和简单操作介绍:http://www.51hei.com/bbs/dpj-140073-1.html
资料下载
http://www.51hei.com/bbs/dpj-86744-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我整理的51黑电子论坛关于NRF24L01最精品的一些帖子,可以说看懂了这些,基本上就能完全搞定这个模块 ...

谢谢,我继续研究一下。

楼主:
搞定了。这程序没问题。是其中一个无线模块坏了。换个新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