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霍尔测速系统,中断计数代码看不懂

楼主(2020-04-20):
霍尔元件把脉冲信号传给外部中断0,由外部中断0计数,由内部定时器1计时,获得转速。但是这段外部中断计数函数实在看不懂,为什么不直接设个参数,当每中断一次加一就行。跪求解答!!

网友A:
你这图看着费眼睛,可以吧代码复制粘贴进来,也可以用QQ截图

楼主:
不好意思,我重新发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看着费眼睛,可以吧代码复制粘贴进来,也可以用QQ截图

不好意思,重新发了

网友B:
原作者是在int 0中启到TR0,第二次int 0不再启动。但程序过分复杂,你的怀疑有道理,可以优化。只有的开始时间,累计次数,结束时间就可以测速了。

网友C:
去看我发的帖子,仿真编码器电机测速,原理基本相同。为啥感觉你这个写的好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作者是在int 0中启到TR0,第二次int 0不再启动。但程序过分复杂,你的怀疑有道理,可以优化。只有的开始时 ...

麻烦能再详细解释一下吗,怎么实现计数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看我发的帖子,仿真编码器电机测速,原理基本相同。为啥感觉你这个写的好复杂

大神我知道啦,我就是想试试能不能理解这个代码怎么运行的。

网友D:
应该是中断代码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中断代码的原因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