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TP4056做充电指示灯电路问题

楼主:
想用单片机去检测STDBY引脚的电位情况来定于指示灯的状态。以下是我的原理图部分;当电池充完电的时候,STDBY引脚为低电平,单片机判断V1脚为低电平时,指示灯白色(代表充满电);当电池在充电的时候,STDBY引脚备上拉电阻为高电平,单片机判断V1脚为高电平时,指示灯红色(代表电中)。实际模拟电路测试下来发现电池充满电的时候,STDBY引脚波形如图所示,感觉不是低电平,求高手大神解惑

网友A(2020-04-20):
STDBY引脚单独接LED,指示灯能正常转换,4056本身没有问题

网友B:
这应该是没有接电池输出的波形
或者是你先给充电IC上电,然后才接的电池,充电IC检测不到电池的时候就会给出这样一个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没有接电池输出的波形
或者是你先给充电IC上电,然后才接的电池,充电IC检测不到电池的时候就会给 ...

是的,我没接电池,是直接用电子负载仪测试的。我去试下节电池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没接电池,是直接用电子负载仪测试的。我去试下节电池的波形

这个IC是有电池检测功能的,所以,电子负载或者假电池都是有提示的,所以,只能用用真电池测试,如果是想要快速看到结果,可以用小容量电池或者是先快充,使电池充满电之后再接上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IC是有电池检测功能的,所以,电子负载或者假电池都是有提示的,所以,只能用用真电池测试,如果是想 ...

验证ok,感谢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TP4056我也在用,但是没想过要动他的指示电路,楼主的很有想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TP4056我也在用,但是没想过要动他的指示电路,楼主的很有想法!

解决了,因为我想做个低电量报警功能,原电路没有,刚好有用到单片机就顺带做进去了。

网友D(2024-04-02):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接的真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