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Mage 2560在Proteus 8.6环境下驱动LCD1602源程序

楼主(2020-04-20):
希望以下内容可以帮助到大家
本设计就是在proteus当中仿真Arduino Mage 2560 驱动LCD1602 显示"Hello Word"
一、环境准备
      首先我们需要以下几个条件:
      1)Proteus 8.6(8.2以上版本,附我自己网盘的下载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ZGyXReYfaYJU2MEJC3qcQ  提取码:见需要下载的压缩包)
      2)Arduino IDE
二、环境配置
     1)Proteus的工程建立
     (1)打开Prouts 8.6 新建工程(有的人在Win 10 环境下安装Proteus8.6双击以后,显示没有元器件,不能进行放置。解决办法:右键,管理员运行即可)。
图2-1  点击新建工程
    (2)首先选择预设路径,然后点击从开发板,再选择你需要的开发板版型,点击完成即可。
图2-2 选择路径、开发板、板型
    (3)新建工程后,我们发现可以仿真的纸张区域过小,所以我们更改纸张大小:依次点击系统→设置纸张大小→设置为A2,点击确认,如图2-3所示:
图2-3 设置纸张大小
    2)放置元器件以及连接:放置lcd 1602:点击P,在搜索框输入LM016L,点击并放置到合理位置,与Arduino主控板连接,如图2-4所示:
图2-4 连线图
    3)编译器的设置。
    在建立工程文件后,proteus8.6虽然提供编程界面(代码编辑器),要仿真Arduino,必须安装Arduino元件,就像你要仿真电机马达数码管一样,必须有个电机马达数码管元件。目前Proteus没有包含Arduino元件,你可下载附件。将解压后的文件夹中的两个文件复制到Protues安装目录下的LIBRARY文件夹中。例如:  D:\Program Files (x86)\Labcenter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LIBRARY(具体位置依据安装选择确定)。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添加所需要的库文件,也可以把编译器装上吧,使用Arduino IDE 编译,生成HEX文件后,直接在Proteus里向芯片载入.HEX文件。上面的菜单栏上选择“系统”→“编译器选择”,跳出编译器界面,那就直接将arduino文件夹的路径复制到右边的框上,然后按确定,编译器加装完成。如图2-5所示:
图2-4 Arduino IDE配置
三、编写代码并生成HEX文件
     1)代码编写
       #include <LiquidCrystal.h>
       LiquidCrystal lcd(11, 12, 50, 51, 52, 53);
       void setup() {
            lcd.begin(16, 2);
            lcd.print("hello, world!");
          }
       void loop() {
          lcd.setCursor(0, 1);
          lcd.print(millis()/1000);
         }
     2)设置编译后查看HEX文件位置
     在Arduino IDE界面左上角点击文件→首选项→勾选编译→确认后即可,如图3-1所示:
图3-1 查看设置
     设置完后点击编译,然后等待一段时间执行完之后,我们会在最下边执行框倒数第五行查看到HEX文件所在的位置,如图3-2所示:
图3-2 查看生成HEX文件所在位置
四、将.HEX文件载入芯片查看运行结果
      首先双击芯片,弹开窗口后,首先在IDE中复制HEX文件所在位置,粘贴到Program File的填写框中,点击Program File所在行的文件夹图标,然后选择HEX文件,点击确认后再点击确认即可,如图4-1所示:
图4-1 载入HEX文件

      在Proteus中点击运行按钮,即可看到仿真效果,如图4-2所示:
图4-2 仿真运行图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要求,都可以提出来。最后附上提取码,仿真图以及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