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通过非门来将四个位选口变为两个,单片机可以这样编程吗,大佬们帮我看看

楼主:
我想通过非门来将四个位选口变为两个,可以这样编程吗,大佬们帮我看看

网友A(2020-04-20):
用2个IO口和门电路控制四个位选没有问题,IO口输出00~11就可以得到0001、0010、0100、1000。但是电路有点复杂,如果用4017十进制计数器只要1个IO口就能完多达10个位选。 6位百分秒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2个IO口和门电路控制四个位选没有问题,IO口输出00~11就可以得到0001、0010、0100、1000。但是电路有点复 ...

那我这样编程对吗?电路的话是不是从io口里引出两条线其中一条经过非门芯片再分别接到位选的三极管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这样编程对吗?电路的话是不是从io口里引出两条线其中一条经过非门芯片再分别接到位选的三极管里

你这个端口定义写法是错误的,两个IO口控制4个位选也不是简单取反就能完成。两个IO口可以组成4种状态,是BCD码,用BCD码/十进制译码器CD4028 就能完美解决,为什么非得要用非门?

#include <reg51.h>

sbit wela1=P3^3;
sbit wela2=P3^4;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共阳数码管段码"0~f-."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k;i>0;i--)
                for(j=120;j>0;j--);
}

void main()
{
    while(1)
    {
                P0=0xff;           //消隐
                wela1=0;           //位选
                wela2=0;    //位选
                P0=table[1];//段码
                delay(2);   //延时

                P0=0xff;
                wela1=1;
                wela2=0;
                P0=table[2];
                delay(2);

                P0=0xff;
                wela1=0;
                wela2=1;
                P0=table[3];
                delay(2);

                P0=0xff;
                wela1=1;
                wela2=1;
                P0=table[4];
                delay(2);
    }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这样编程对吗?电路的话是不是从io口里引出两条线其中一条经过非门芯片再分别接到位选的三极管里

用两个IO口+与非门驱动数码管的4个位的方法,程序和上面的基本一样,只是数码管改为共阴极。

#include <reg51.h>

sbit wela1=P3^0;
sbit wela2=P3^1;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40,0x8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k;i>0;i--)
                for(j=120;j>0;j--);
}

void main()
{
    while(1)
    {
                P0=0x00;           //消隐
                wela1=0;           //位选
                wela2=0;    //位选
                P0=table[1];//段码
                delay(2);   //延时

                P0=0x00;
                wela1=1;
                wela2=0;
                P0=table[2];
                delay(2);

                P0=0x00;
                wela1=0;
                wela2=1;
                P0=table[3];
                delay(2);

                P0=0x00;
                wela1=1;
                wela2=1;
                P0=table[4];
                delay(2);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端口定义写法是错误的,两个IO口控制4个位选也不是简单取反就能完成。两个IO口可以组成4种状态,是 ...

我的数码管是共阳数码管,就是用你的第一个这样的程序来相应的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IO口+与非门驱动数码管的4个位的方法,程序和上面的基本一样,只是数码管改为共阴极。

麻烦您帮我看看这个程序应该怎么改,和我这个原理图有没有接错,因为马上就要答辩了,麻烦您帮帮忙,谢谢。

程序 (2).do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