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电子秤,为什么测量重量一直在两个数字之间来回变动?

楼主(2020-04-20):
用单片机做电子秤,实物测量重量一直在两个数字之间来回变动?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一是干扰,要加电容。二是数值要加滤波算法,网上很多种,自己也可想出来,如平均值滤波。

网友B:
因素很多,简单来说,精度问题,如果硬件已经搞好,就像楼上说的,在程序里用算法滤波吧

网友C:
这应该是由于没有里滤波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