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的I2C接口的OLED显示AHT10的温湿度程序

楼主(2020-04-20):
基于STM32F103的I2C接口的OLED显示AHT10的温湿度程序(KEIL5工程文件)

/*********************************************************************************************
模板制作:  AHT10 + OLED 屏幕
程序名:        温温度传感器0.96 OLED显示程序
编写人:        李旭
编写时间:        2020年4月12日17:07:35
硬件支持:        STM32F103C8   外部晶振8MHz RCC函数设置主频72MHz
            I2C接口的oled和AHT10。oled:SCL-PB6,SDA-PB7.    AHT10:SCL-PA6,SDA-PA7(可修改)
实现功能:oled显示温湿度,usart1将温湿度打印到串口
修改日志:

说明:
# 本模板加载了STM32F103内部的RCC时钟设置,并加入了利用滴答定时器的延时函数。
# 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增加或删减。

*********************************************************************************************/
#include "stm32f10x.h" //STM32头文件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_I2C.h"
#include "AHT10_I2C.h"
#include "usart.h"
int main (void)
{
        u8 i;
  OLED_Init();
  OLED_CLS();
        AHT10_Init();
        USART1_Init(9600);
        delay_ms(500);

        while(1)
        {
                read_AHT10_once();
                printf("\r\n");
                printf("温度:%d%d.%d",T1/100,(T1/10)%10,T1%10);
                printf("湿度:%d%d.%d",H1/100,(H1/10)%10,H1%10);
                printf("\r\n");

                for(i=1;i<6;i++)
          {
                  OLED_ShowCN(22+i*16,0,i);//测试显示中文
          }
                OLED_ShowCN(22,3,1);
                OLED_ShowCN(38,3,3);
                OLED_ShowStr(7,3,32);
                delay_ms(100);
                OLED_ShowStr(7,3,':');
                delay_ms(100);
                OLED_ShowStr(8,3,T1/100);   //OLED_ShowStr(列,行,内容(变量、字符));
                OLED_ShowStr(9,3,(T1/10)%10);
                OLED_ShowStr(10,3,'.');
                OLED_ShowStr(11,3,T1%10);
                OLED_ShowStr(12,3,'C');
                delay_ms(500);
                OLED_ShowCN(22,5,2);
                OLED_ShowCN(38,5,3);
                OLED_ShowStr(7,5,32);
                delay_ms(100);
                OLED_ShowStr(7,5,':');
                delay_ms(100);
                OLED_ShowStr(8,5,H1/100);   //OLED_ShowStr(列,行,内容(变量、字符));
                OLED_ShowStr(9,5,(H1/10)%10);
                OLED_ShowStr(10,5,'.');
                OLED_ShowStr(11,5,H1%10);
                OLED_ShowStr(12,5,'%');

                //delay_ms(1000);
        //        OLED_DrawBMP(0,0,128,8,(u8*) BMP1);
        }
}

/*********************************************************************************************
* 杜洋工作室 www.DoYoung.net
* 洋桃电子 www.DoYoung.net/YT

*********************************************************************************************/
/*

【变量定义】
u32     a; //定义32位无符号变量a
u16     a; //定义16位无符号变量a
u8     a; //定义8位无符号变量a
vu32     a; //定义易变的32位无符号变量a
vu16     a; //定义易变的 16位无符号变量a
vu8     a; //定义易变的 8位无符号变量a
uc32     a; //定义只读的32位无符号变量a
uc16     a; //定义只读 的16位无符号变量a
uc8     a; //定义只读 的8位无符号变量a
volatile int a;//定义易变的 16位有符号变量a
#define ONE  1   //宏定义

delay_us(1); //延时1微秒
delay_ms(1); //延时1毫秒
delay_s(1); //延时1秒

GPIO_WriteBit(LEDPORT,LED1,(BitAction)(1)); //LED控制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作为参考

网友B(2022-01-27):
大佬,有没有试过这两个外设共用一个IIC接口,不知道可行么?

网友C(2022-04-03):
设备地址不同,可以共用一组i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