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语言编程编译出现问题,但我不知道为啥错了

楼主(2020-04-20):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har data a[32]={1,3,9,2,17,4,11,6,5,20,100,64,21,14,79,35,92,7,91,23,65,16,13,18,18,73,65,101,27,19,62,69};
uint i _at_ 0x55;
void DELAYMS(uint ms)
{
        char t;
        while(ms--)for(t=0;t<120;t++);
}
void main()
{

        SP=0x60;
        SCON=0x52;
        TMOD=0x20;
        TH1=0xff;
        TR1=1;
        for(i=0;i<32;i++)
        {
                printf("it is:%d now",a[ i]);
                DELAYMS(20000);
        }
        while(1);
}
红色语句在编译的时候,出现了错误提示:
simlab3.c(18):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3 skipped
simlab3.c(18):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BB skipped
这是为啥,这是我第一个51单片机c语言编程,求指教。

网友A:
可能keil软件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单片机寄存器多少位的,unsigned int多少位的。想清楚?

受教了

网友C:
应该是你keil的问题,在重装一下吧

网友D:
换个版本的kelil吧

网友E:
TR要用十六位进制数标识。不能直接协议,TR是十六中的一位,结合其他赋值位把它整合成0x@@,这样的形式。

网友F: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B:
51单片机寄存器多少位的,unsigned int多少位的。想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你的keil问题

感谢,确实是软件本身的问题,已解决

网友G:
可能是你的keil问题

网友H:
你看看51有没有这个寄存器,换52的头文件试试

网友I:
不能用阿拉伯数字

网友J:
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K:
程序不全,全靠猜不好玩。

网友L:
应该是是由于keil里面出现了中文输入法时写的标点,不能出现全角的任何字符,把全角的字符或者标点替换一下即可。

网友M:
好像没问题,可能是你的keil问题

网友N:
TR1=1;个人觉得应该用四位数。TR1=0X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