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LED应急电源的电路,这样可行吗?

楼主(2020-04-20):
我想做一个应急电源的电路,灯串有点高,达到70V的灯串电压了,但只是有一个18650电池.计划用升压,应急这里只需要做到3瓦这样就行了.所以只需要输出40mA左右的电流.你们认为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可以。你可以做个高压发生器升压到7000V,这样电流可以更小,可兼做高压电网。
不过一般做的应急灯都是就备用电源电压来设计减少中间损耗和故障率,而且电压越高越不安全。
现在成品的应急灯只用定制的成品芯片,价格便宜量又足,还安全稳定。

网友B:
一节18650最多升压12V点灯
这是实际情况,虽然可以升压到更高的电压,但如果你去做了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不会了
马云家里有3.7V升压12V的模块和12V的电瓶灯(也叫摆地摊灯,名字都是差不多的),自己接上就可以了
如果要更好的,就自己设计电路,再买一个12V的电瓶,五六十块钱那种,那才叫真正的应急,点20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网友C:
为何不用大功率的灯呢,又不用升压电路就可以工作。一节电池升到70V电压是可以,但是电路损耗很大,结果电能都消耗在电路上了。

网友D:
如果功率损耗最小,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是,实际上,将电压从3.0V升至70V并非具有成本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