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C语言寄存器移位的问题

楼主(2020-04-20):
while(1)
{
GO=1;
while(!ADIF);
ADRESULT=ADRESL&0X00FF;
ADRESULT |=ADRESH<<8;
AD采用的是右对齐,ADDRESULT是定义的2字节变量。ADRESH寄存器是存放的高2位数据啊,右移再与ADDRESULT位或什么意思?
ADDRESH是1字节寄存器左移8位变00000000,再位或ADDRESULT不变啊。那位或的有什么用?而且转换后的高2位数据不要了?
谢谢解惑。

网友A:
你看一下ADDRESH是什么数据类型,如果是INT型的话,它是有16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