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红外小车的程序+PCB电路 分享给大家

楼主(2020-04-20):
是关于红外小车的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小车用遥控器控制程序
L298N的IN1234对应单片机的P1.0123
直行P1=0xfa
左转0xf9(小车两轮胎正反转 调向)或0xf8(往哪面转 哪面的的轮胎不转)
右转0xf6或0xf2
后退0xf5
停车oxff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h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ir是红外辐射 的意思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dula=P2^6;        //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wela=P2^7;        //                 位锁存

unsigned char code DuanMa[14]={0x3f,0x06,0x5b,0x4f,0x40,0x38,0x31};//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irtime,gao_num,di_num,l,r,back,stop;//红外、PWM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标志位,处理完成irpro_ok=1,接收完成irok=1
unsigned char IRcord[4];  //红外码值有4个(客户码1+客2+操作码+操作反码),4*8=32位
unsigned char irdata[33]; //32位红外码值+1位引导码,也就是接受一次需要存储的字节数

void Ir_work(void);                  //红外散转函数声明
void Ircordpro(void);          //红外码值处理函数声明

void delay(int i)                //延时i ms
{
  int j,k;
  for(j=i;j>0;j--)
    for(k=110;k>0;k--);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
                  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解码散转处理
------------------------------------------------*/

void Ir_work(void)//红外散转程序,解码后用以选择执行指令
{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0c:DataPort=DuanMa[1];gao_num=1;di_num=1;break;//1 速度,并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0x3f,0x06,0x5b,0x4f,0x40,0x38,0x31
                         case 0x18:DataPort=DuanMa[2];gao_num=2;di_num=1;break;//2
                         case 0x5e:DataPort=DuanMa[3];gao_num=8;di_num=1;break;//3

                         case 0x1C:DataPort=DuanMa[0];stop=1;break;//8 停车

                         case 0x52:DataPort=DuanMa[4];back=1;break;//8 倒退

                         case 0x08:DataPort=DuanMa[5];l=1;break;//转弯控制 左转
                         case 0x5A:DataPort=DuanMa[6];r=1;break; //转弯控制 右转
             default: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void qudong()
        {
          unsigned char i;
          if(di_num!=0)                 //前行时,PWM调速
                          {
                                    for(i=0;i<di_num;i++)
                                                {
                                                   P1=0xff;
                                                }

                                    for(i=0;i<gao_num;i++)
                                           {
                                              P1=0xfa;
                                           }
                          }

          if(l==1)                         //左转 动作:左转延时300ms后直行
                   {        l=0;
                                   P1=0xf8;
                                delay(300);
                                P1=0xfa;
                        }
          if(r==1)                     //右转 动作:右转延时300ms后直行
                   {        r=0;
                                   P1=0xf2;
                                delay(300);
                                P1=0xfa;

                   }
           if(back==1)                //后退 动作:停车,然后一直后退
                   {
                            back=0;
                         P1=0;            //停车
                         P1=0xf5;        //后退
                   }
                if(stop==1)                //后退 动作
                {
                        stop=0;
                        P1=0;
                }
        }
/*------------------------------------------------
                红外码值处理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DataPort=0xfe; //取位码 第一位数码管选通,即二进制1111 1110
  wela=1;      //位锁存
  wela=0;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调用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irok=0;                                                //标志位置零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调用红外散转处理函数
           qudong();                                   //驱动电机运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