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双继电器模拟洗衣机电机控制程序

楼主(2020-04-20):
/*-----------------------------------------------
  名称:独立按键控制继电器开关
  编写:shifang
  修改:无
  内容:对应的继电器接口需用杜邦线连接到uln2003继电器控制端
        通过控制2个继电器循环工作状态,模拟洗衣机间歇正反转
        一般正转3s,停止2s,然后反转3s,停止2s,循环上述动作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KeyPort P3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sbit RELAY1 = P1^1;//定义继电器信号输出端口1
sbit RELAY2 = P1^2;//定义继电器信号输出端口2
/*------------------------------------------------
                  全局变量
------------------------------------------------*/
unsigned char hour,minute,second;//定义时分秒

bit UpdateTimeFlag;//定义读时间标志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
                  函数声明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us级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ms级延时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数码管显示函数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键盘扫描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void Stop(void);
void Clockwise (void);
void Anticlockwise(void);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num;
Init_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0,主要用于数码管动态扫描
Stop();           //初始化洗衣机停止转动
while (1)         //主循环
  {
num=KeyScan();    //循环调用按键扫描

if(num==1)        //定时长度增加
   {
    if(minute<99)
          minute++;
   }
else if(num==2)   //定时长度减小
   {
    if(minute>0)
          minute--;
   }
if(UpdateTimeFlag==1)//定时刷新显示数据
   {
    UpdateTimeFlag=0;
        TempData[2]=dofly_DuanMa[minute/10];//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则68/10=6  68%10=8
    TempData[3]=dofly_DuanMa[minute%10];//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则68/10=6  68%10=8
    TempData[4]=0x40;
    TempData[5]=dofly_DuanMa[second/10];//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则68/10=6  68%10=8
    TempData[6]=dofly_DuanMa[second%10];//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则68/10=6  68%10=8

        if((minute==0)&&(second==0))//定时时间到,洗衣机停止转动
      {
      Stop();
      }
        }
  }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
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
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i++;
       if(i==Num)
              i=0;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i,times;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Display(0,8);                // 调用数码管扫描
i++;
if(i==20)          //20ms更新一次
    {
        i=0;
        UpdateTimeFlag=1; //更新时间志位置1
        }
num++;
if(num==500)        //大致1s
   {
    num=0;

    ///////////////////////////////////////
        //执行正反转动作。
        switch(times)
           {
            case 1:Clockwise ();   break;//正转3s
                case 4:Stop();         break;//停止2s
                case 6:Anticlockwise();break;//反转3s
                case 9:Stop();         break;//停止2s
                case 11:times=0;       break;//清零循环上述动作
                default:break;
           }
        times++;
   ///////////////////////////////////////////////////////
    if((minute!=0)||second)//如果分钟和秒都为0,不进行计时
       second--;//秒减1
    if(second==0xff)//如果=0后再减1则赋值59,即00过后显示59
           {
           second=59;
           if(minute>0)//倒计时条件
             {
              minute--;
              }

           }
  }
}

/*------------------------------------------------
按键扫描函数,返回扫描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keyvalue;
if(KeyPort!=0xff)
   {
    DelayMs(10);
    if(KeyPort!=0xff)
           {
            keyvalue=KeyPort;
            while(KeyPort!=0xff);
                switch(keyvalue)
                {
                 case 0xfe:return 1;break;
                 case 0xfd:return 2;break;
                 case 0xfb:return 3;break;
                 case 0xf7:return 4;break;
                 case 0xef:return 5;break;
                 case 0xdf:return 6;break;
                 case 0xbf:return 7;break;
                 case 0x7f:return 8;break;
                 default:return 0;break;
                }
          }
   }
   return 0;
}

/*------------------------------------------------
                 顺时针转动
------------------------------------------------*/
void Clockwise (void)
{
RELAY1=1;    //继电器1吸合,接通正向线圈
RELAY2=0;
}
/*------------------------------------------------
                 逆时针转动
------------------------------------------------*/
void Anticlockwise(void)
{
  RELAY1=0;
  RELAY2=1;   //继电器2吸合,接通反向线圈
}

/*------------------------------------------------
                 停止转动
------------------------------------------------*/
void Stop(void)
{
  RELAY1=0;
  RELAY2=0;
}

网友A(2021-10-28):
你好楼主,这个帖子有proteus仿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