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原理上按键如何代替霍尔传感器工作?

楼主(2020-04-20):
由于仿真中没有霍尔传感器,怎么能用按键代替霍尔元件

网友A:
你用霍尔传感器实现什么功能?测速?测速的话你可以直接用方波脉冲,或者用编码器电机

网友B:
普通的按键电路即可,电阻上拉。按键按下表示霍尔感应到磁信号,输出一个低电平。
也可以像楼上说的用脉冲信号发生器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