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keil编程extern的用法

楼主:
最近在学习单片机编程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哪位大佬能帮我解决一下。
问题:关于extern的用法
问题描述:我写的是一个关于温度检测的一个系统   ,其中用到了不止一个main.C文件,还用到了DS18B20和DS1302,在DS1302.c里我定义了一个数组shijian[],然后我又在main.c里重新定义了一遍,有时候显示编译错误,无法创建HEX文件,我在main.c的数组里加了extern;但是有时候又不用添加extern也没问题。想问问这个extern的用法?

用extern显示编译错误

用extern显示编译错误

网友A(2020-04-20):
extern定义的变量/数组只需要在第一次使用/函数调用前赋值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xtern定义的变量/数组只需要在第一次使用/函数调用前赋值就可以了

好像是这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