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智能视力保护器系统设计资料

楼主(2020-04-20):
    鉴于单片机芯片的智能处理功能本设计采用理论计算和实验验证的方法相结合的以单片机芯片为核心的主体电路。首先是对各单元电路进行设计,并选择合适的元器件。在选择元器件时,要注意所选芯片的性价比,对于电阻、电容等常用元件要先进行参数计算后再选择。其次是设计整个电路,并在计算机上对各单元电路进行相应功能的调试仿真!其中单片机芯片选用较为普遍的STC89C52,坐姿传感器选用超声波传感器,光线报警选用光敏电阻来实现,报警发声蜂鸣器发声硬件电路。本次毕业设计的研究内容是设计一个多功能视力保护器。它具备以下功能:

  • 当使用者脸部与桌面之间的距离小于30CM时,电路将发出声音提示;
  • 当读写环境光线照度不足时,电路将发出声音提示;
  • 当使用时间达到45分钟时,电路自动发出声音提示,提醒使用者注意休息;
  • 电路测光报警的灵敏度可调;

5.电路可靠,设计小巧省电,并且能够实现相应的功能。

真正帮助学生做到国家教委规定:学生在读写时,应在一定亮度下,眼睛距离读物一尺,身体距离书桌一拳,时间不超过45分钟。

第二章 智能视力保护器总系统设计
2.1 系统总框图
系统采用STC89C52单片机作为多功能视力保护器的核心控制单元,本系统通过光敏电阻采集光线信号,通过AD采集光线信号的强弱,把光线强度等级化,通过设定报警等级来确定光照不足时报警。利用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测出人脸部与桌面的距离,当小于30CM时发出报警声提醒。通过单片机内部定时器计时,当使用达到45分钟时电路自动发出声音提示,提醒使用者注意休息。系统采用的提示电路由三极管驱动蜂鸣器组成。系统总体的设计方框图如图1所示。

2.2 单片机的选择
从控制系统的大小和复杂度出发,必须考虑单片机的基本参数和增强功能。前者往往需要考虑芯片的速度,ROM容量,I/O引脚数量和工作电压(1.8V/3V/5V)等,后者则包括是否拥有看门狗,双指针,双串口,实时时钟,CAN接口,SPI接口,USB接口等附加模块。本设计中受控对象只有超声波、声光报警,复杂度低,采用低端的通用的单片机芯片就能够满足要求。从容易学习掌握的角度出发,要求所选单片机支持简单易学的编程语言,并且拥有软件支持的良好编程环境。同时还应当有丰富的资料支持,包括详尽的芯片说明书,应用指南,设计方案,范例程序等。
从工作可靠性的角度出发,要求所选芯片有较宽工作温度范围,较低的功耗和一定的抗干扰能力。按适用的工作温度分,常用单片机芯片可分为商用级、工业级、军品级,这里选择一般的商用机即可。在功耗和抗干扰方面,本控制系统的要求都不高,一般的单片机芯片都能满足要求。综上所述,本系统选择STC89C51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足够本设计运行,且价格便宜,下载程序方便。
2.3 传感器的选择
在测距模块中,常用超声波测距,它的原理是利用超声波的发射与接收,根据超声波传播的时间来计算出传播距离。实用的测距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在被测距的两端,一端发射,另一端接受的直接波方式,适用于身高计;一种是发射波被物体发射回来后接收的反射波方式,适用与测距仪。本设计主要是测距要选用得体,要准确无误,通过查阅资料感觉利用超声波测距的设计较多,但是稳定性不是很好,所以决定采用光电式测距传感器,主要应用在生产加工等精密场合,稳定性极高。所以本设计选用光电式红外测距传感器。在感光模块中,采用光敏电阻与LM393构成的电压比较器来构成感光模块的主要部分。通过对电压的采集,来实现智能化。
2.4 编程语言的选择
对于指令系统兼容MCS51系列的单片机,其较为常用的编程语言有C和汇编语言。C语言是一种结构化编程语言,可产生压缩代码。C语言在硬件结构上仅要求对单片机存储器等硬件结构有初步了解,寄存器分配,不同存储器寻址及数据类型等细节可由编译器管理。C语言程序本身并不依赖于机器硬件系统,基本上不做修改就可以在不同种类的单片机之间相互移植。程序可划分为不同函数,结构规范,可读性强。C语言提供的库包含许多标准子程序,具有很强的数据处理能力。C语言作为一种方便、容易掌握的语言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是目前单片机编程中应用最多的语言之一。汇编语言同样在单片机编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具有简单实用,控制灵活,实时性强,程序效率高等特点。汇编语言有着极强的硬件控制能力,用其它的高级语言所无法控制的软硬件细节,在汇编语言中都可以实现,但是编程复杂。综合考虑,软件的设计语言选择C语言。

第三系统硬件电路的设计
3.1主控制模块
主控制最小系统电路如图2所示。

图2 单片主控电路
3.2电源电路设计
   供电电源采用7805稳压芯片稳压成5V给传感器,单片机供电。电路如图3
图3 电源电路
3.3蜂鸣器驱动电路
蜂鸣器采用三极管驱动,驱动原理图如图4。
蜂鸣器是一种一体化结构的电子讯响器,采用直流电压供电,广泛应用于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报警器、电子玩具、汽车电子设备、电话机、定时器等电子产品中作发声器件。 ;蜂鸣器主要分为压电式蜂鸣器和电磁式蜂鸣器两种类型。蜂鸣器在电路中用字母“H”或“HA”(旧标准用“FM”、“LB”、“JD”等)表示。1.压电式蜂鸣器 压电式蜂鸣器主要由多谐振荡器、压电蜂鸣片、阻抗匹配器及共鸣箱、外壳等组成。有的压电式蜂鸣器外壳上还装有发光二极管。
多谐振荡器由晶体管或集成电路构成。当接通电源后(1.5~15V直流工作电压),多谐振荡器起振,输出1.5~2.5kHZ的音频信号,阻抗匹配器推动压电蜂鸣片发声。
压电蜂鸣片由锆钛酸铅或铌镁酸铅压电陶瓷材料制成。在陶瓷片的两面镀上银电极,经极化和老化处理后,再与黄铜片或不锈钢片粘在一起。
电磁式蜂鸣器 电磁式蜂鸣器由振荡器、电磁线圈、磁铁、振动膜片及外壳等组成。
接通电源后,振荡器产生的音频信号电流通过电磁线圈,使电磁线圈产生磁场。振动膜片在电磁线圈和磁铁的相互缠绕

蜂鸣器驱动电路一般都包含以下几个部分:一个三极管、一个蜂鸣器、一个限流电阻。
蜂鸣器为发声元件,在其两端施加直流电压(有源蜂鸣器)或者方波(无源蜂鸣器)就可以发声,其主要参数是外形尺寸、发声方向、工作电压、工作频率、工作电流、驱动方式(直流/方波)等。这些都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本设计采用有源蜂鸣器。
三极管Q1起开关作用,其基极的低电平使三极管饱和导通,使蜂鸣器发声;而基极高电平则使三极管关闭,蜂鸣器停止发声。

图4 L298N引脚图

3.4按键电路
系统采用4个按键来设定参数,和设定光照强度报警值。电路如图5
在用单片机对键盘处理的时候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过程,那就是键盘的去抖动。这里说的抖动是机械的抖动,是当键盘在未按到按下的临界区产生的电平不稳定正常现象,并不是我们在按键时通过注意可以避免的。这种抖动一般10~200毫秒之间,这种不稳定电平的抖动时间对于人来说太快了,而对于时钟是微秒的单片机而言则是慢长的。硬件去抖动就是用部分电路对抖动部分加之处理,软件去抖动不是去掉抖动,而是避抖动部分的时间,等键盘稳定了再对其处理。所以这里选择了软件去抖动,实现法是先查寻按键当有低电平出现时立即延时10~200毫秒以避开抖动(经典值为20毫秒),延时结束后再读一次I/O 口的值,这一次的值如果为1 表示低电平的时间不到10~200 毫秒,视为干扰信号。当读出的值是0时则表示有按键按下,调用相应的处理程序
图5 按键电路
3.5光照强度检测电路
光照强度检测采用光敏电阻,当光线发生变化时,光敏电阻的阻值也就不同,然后分得的电压也不同。经过AD采集后就可以得到各种光照强度下的电压值。从而设定出理想的光线强度报警值。电路如图6所示
图6 光照采集电路
3.5.1光敏电阻的工作原理
 光敏电阻的工作原理是基于内光电效应。在半导体光敏材料两端装上电极引线,将其封装在带有透明窗的管壳里就构成光敏电阻,为了增加灵敏度,两电极常做成梳状。用于制造光敏电阻的材料主要是金属的硫化物、硒化物和碲化物等半导体。通常采用涂敷、喷涂、烧结等方法在绝缘衬底上制作很薄的光敏电阻体及梳状欧姆电极,接出引线,封装在具有透光镜的密封壳体内,以免受潮影响其灵敏度。入射光消失后,由光子激发产生的电子—空穴对将复合,光敏电阻的阻值也就恢复原值。在光敏电阻两端的金属电极加上电压,其中便有电流通过,受到一定波长的光线照射时,电流就会随光强的增大而变大,从而实现光电转换。光敏电阻没有极性,纯粹是一个电阻器件,使用时既可加直流电压,也加交流电压。半导体的导电能力取决于半导体导带内载流子数目的多少。
3.5.2结构原理
光敏电阻是用硫化隔或硒化隔等半导体材料制成的特殊电阻器,表面还涂有防潮树脂,具有光电导效应。光敏电阻的工作原理是基于内光电效应,即在半导体光敏材料两端装上电极引线,将其封装在带有透明窗的管壳里就构成光敏电阻。为了增加灵敏度,两电极常做成梳状。
半导体的导电能力取决于半导体导带内载流子数目的多少。当光敏电阻受到光照时,价带中的电子吸收光子能量后跃迁到导带,成为自由电子,同时产生空穴,电子—空穴对的出现使电阻率变小。光照愈强,光生电子—空穴对就越多,阻值就愈低。当光敏电阻两端加上电压后,流过光敏电阻的电流随光照增大而增大。入射光消失,电子—空穴对逐渐复合,电阻也逐渐恢复原值,电流也逐渐减小。 [1]
光敏电阻对光线十分敏感,其在无光照时,呈高阻状态,暗电阻一般可达1.5MΩ。当有光照时,材料中激发出自由电子和空穴,其电阻值减小,随着光照强度的升高,电阻值迅速降低,亮电阻值可小至1KΩ以下。
光敏电阻器的光照特性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非线性的,只有在微小的范围内呈线性,光敏电阻器的电阻值有较大的离散性(电阻变化、范围大无规律)。 [1]
光敏电阻器的灵敏度是指光敏电阻器不受到光照是的电阻值(暗阻)和受到光照时电阻值(亮阻)的相对变化值。光敏电阻的暗阻和亮阻间阻值之比约为1500:1,暗阻值越大越好,使用时给其施加直流或交流偏压,MG型光敏电阻器适用于可见光。其主要用于各种自动控制电路、光电计数、光电跟踪、光控电灯、照相机的自动暴光及彩色电视机的亮度自动控制电路等场合。
3.5.3应用
概述:光敏电阻属半导体光敏器件,除具灵敏度高,反应速度快,光谱特性及r值一致性好等特点外,在高温,多湿的恶劣环境下,还能保持高度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可广泛应用于照相机,太阳能庭院灯,草坪灯,验钞机,石英钟,音乐杯,礼品盒,迷你小夜灯,光声控开关,路灯自动开关以及各种光控玩具,光控灯饰,灯具等光自动开关控制领域。下面给出几个典型应用电路。
调光电路
图(1)是一种典型的光控调光电路,其工作原理是:当周围光线变弱时引起光敏电阻的阻值增加,使加在电容C上的分压上升,进而使可控硅的导通角增大,达到增大照明灯两端电压的目的。反之,若周围的光线
图(1)
变亮,则RG的阻值下降,导致可控硅的导通角变小,照明灯两端电压也同时下降,使灯光变暗,从而实现对灯光照度的控制。
上述电路中整流桥给出的是必须是直流脉动电压,不能将其用电容滤波变成平滑直流电压,又可使电容C的充电在每个半周从零开始,准确完成对可控硅的同步移相触发。
光控开关
图(2)
以光敏电阻为核心元件的带继电器控制输出的光控开关电路有许多形式,如自锁亮激发、暗激发及精密亮激发、暗激发等等,下面给出几种典型电路。图(2)是一种简单的暗激发继电器开关电路。其工作原理是:当照度下降到设置值时由于光敏电阻阻值上升激发VT1导通,VT2的激励电流使继电器工作,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实现对外电路的控制。
图(3)
图(3)是一种精密的暗激发时滞继电器开关电路。其工作原理是:当照度下降到设置值时由于光敏电阻阻值上升使运放IC的反相端电位升高,其输出激发VT导通,VT的激励电流使继电器工作,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实现对外电路的控制。
3.5.4优缺点
优点
①在强光照射下光电转换线性较差;②光电驰豫过程较长,何为光电导的驰豫现象?即光照后,半导体的光电导随光照时间逐渐上升,经一段时间到达定态值。光照停止后,光电导逐渐下降;③频率响应(器件检测变化很快的光信号的能力)很低。
内部的光电效应和电极无关(光电二极管才有关),即可以使用直流电源
灵敏度和半导体材料、以及入射光的波长有关。
环氧树脂胶封装 (Coated with epoxy) 可靠性好 (Good reliability) 体积小 (Small volume) 灵敏度高 (High sensitivity) 反应速度快 (Quick response) 光谱特性好 (Good spectrum characteristic)
缺点
①在强光照射下光电转换线性较差;②光电驰豫过程较长,何为光电导的驰豫现象?即光照后,半导体的光电导随光照时间逐渐上升,经一段时间到达定态值。光照停止后,光电导逐渐下降;③频率响应(器件检测变化很快的光信号的能力)很低。
受温度影响较大,响应速度不快,在ms到s之间,延迟时间受入射光的光照度影响(光电二极管无此缺点,光电二极管灵敏度比光敏电阻高),是耗材。
3.5.5分类
一、按半导体材料分:本征型光敏电阻、掺杂型光敏电阻。后者性能稳定,特性较好,故大都采用它。
  二、根据光敏电阻的光谱特性,可分为三种光敏电阻器:
  1、紫外光敏电阻器:对紫外线较灵敏,包括硫化镉、硒化镉光敏电阻器等,用于探测紫外线。
  2、红外光敏电阻器:主要有硫化铅、碲化铅、硒化铅。锑化铟等光敏电阻器,广泛用于导弹制导、天文探测、非接触测量、人体病变探测、红外光谱,红外通信等国防、科学研究和工农业生产中。
  3、可见光光敏电阻器:包括硒、硫化镉、硒化镉、碲化镉、砷化镓、硅、锗、硫化锌光敏电阻器等。主要用于各种光电控制系统,如光电自动开关门户,航标灯、路灯和其他照明系统的自动亮灭,自动给水和自动停水装置,机械上的自动保护装置和“位置检测器”,极薄零件的厚度检测器,照相机自动曝光装置,光电计数器,烟雾报警器,光电跟踪系统等方面。
3.5.6光敏电阻的检测
(1)用一黑纸片将光敏电阻的透光窗口遮住,此 时万用表的指针基本保持不变,阻值接近无穷选择 大。此值越大说明光敏电阻性能越好;若此值很小或 接近为零,说明光敏电阻损坏,不能使用。 (2)将一光源对准光敏电阻的透光窗口,此时万 用表的指针应有较大幅度的向右摆动,阻值明显减 小,此值越小说明光敏电阻性能越好。若此值很大甚 至无穷大,说明光敏电阻内部开路损坏,不能使用。 (3)将光敏电阻透光窗口对准入射光线,用小黑 纸片在光敏电阻的遮光窗上部晃动,使其间断受光, 此时,万用表指针应随黑纸片的晃动而左右摆动,如 果万用表指针始终停在某一位置,不随纸片晃动而 摆动,说明光敏电阻损坏。
3.5.7选用原则
硫化铅光敏电阻在较宽的光谱范围内均有较高 的灵敏度,峰值在红外区域;硫化镉、硒化镉的峰值 在可见光区域。因此,在选用光敏电阻时,应把光敏 电阻的材料和光源的种类结合起来考虑,才能获得 满意的效果。

3.6晶显示模
显示采用LCD1602液晶显示,显示电路如图7

1602LCD分为带背光和不带背光两种,基控制器大部分为HD44780,带背光的比不带背光的厚,是否带背光在应用中并无差别,两者尺寸差别如下图10所示:

图10 1602LCD尺寸图

3.6.1 LCD1602主要技术参数:

显示容量:16×2个字符

芯片工作电压:4.5—5.5V

工作电流:2.0mA(5.0V)

模块最佳工作电压:5.0V

字符尺寸:2.95×4.35(W×H)mm

3.6.2 引脚功能说明

1602LCD采用标准的14脚(无背光)或16脚(带背光)接口,各引脚接口说明如表3所示:

编号

符号

引脚说明

编号

符号

引脚说明

1

VSS

电源地

9

D2

数据

2

VDD

电源正极

10

D3

数据

3

VL

液晶显示偏压

11

D4

数据

4

RS

数据/命令选择

12

D5

数据

5

R/W

读/写选择

13

D6

数据

6

E

使能信号

14

D7

数据

7

D0

数据

15

BLA

背光源正极

8

D1

数据

16

BLK

背光源负极

表3 液晶引脚接口说明表

第1脚:VSS为地电源。

第2脚:VDD接5V正电源。

第3脚:VL为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端,接正电源时对比度最弱,接地时对比度最高,对比度过高时会产生“鬼影”,使用时可以通过一个10K的电位器调整对比度。

第4脚:RS为寄存器选择,高电平时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时选择指令寄存器。

第5脚:R/W为读写信号线,高电平时进行读操作,低电平时进行写操作。当RS和R/W共同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或者显示地址,当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忙信号,当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第6脚:E端为使能端,当E端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执行命令。

第7~14脚:D0~D7为8位双向数据线。

第15脚:背光源正极。

第16脚:背光源负极。

图7 数码管显示
3.7声波坐姿测距模块
    超声波模块采用现成的HC-RS04超声波模块,该模块可提供 2cm-400cm 的非接触式距离感测功能,测距精度可达高到 3mm。模块包括超声波发射器、接收器与控制电路。
基本工作原理:采用 IO 口 TRIG 触发测距,给至少 10us 的高电平信号;模块自动发送 8 个 40khz 的方波,自动检测是否有信号返回;有信号返回,通过 IO 口 ECHO 输出一个高电平,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测试距离=(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实物如下图10。其中VCC 供5V 电源,GND 为地线,TRIG 触发控制信号输入,ECHO 回响信号输出等四支线。
图8 超声波模块实物

3.7.1超声波的基本特性
超声波是一种在弹性介质中的机械振荡,其频率超过20KHz,分横向振荡和纵向振荡两种,超声波可以在气体、液体及固体中传播,其传播速度不同。它有折射和反射现象,且在传播过程中有衰减。
超声波的基本特性如下所述:
  • 波长
波的传播速度是用频率乘以波长来表示。电磁波的传播速度是3×108m/s,而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很慢,约为344m/s (20℃时)。在这种比较低的传播速度下,波长很短,这就意味着可以获得较高的距离和方向分辨率。正是由于这种较高的分辨率特性,才使我们有可能在进行测量时获得很高的精确度。
  • 反射
要探测某个物体是否存在,超声波就能够在该物体上得到反射。由于金属、木材、混凝土、玻璃、橡胶和纸等可以反射近乎100%的超声波,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些物体。由于布、棉花、绒毛等可以吸收超声波,因此很难利用超声波探测到它们。同时,由于不规则反射,通常可能很难探测到凹凸表面以及斜坡表面的物体,这些因素决定了超声波的理想测试环境是在空旷的场所,并且测试物体必须反射超声波。
  • 温度效应
声波传播的速度“c”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c=331.5+0.607t (m/s) 式中,t=温度 (℃)也就是说,声音传播速度随周围温度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因此,要精确的测量与某个物体之间的距离时,始终检查周围温度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冬季室内外温差较大,对超声波测距的精度影响很大,此时可用18B20作温度补偿来减小温度变化所带来的测量误差,考虑到本设计的测试环境是在室内,而且超声波主要是用于实现避障功能,对测量精度要求不高,所以关于温度效应对系统的影响问题在这里不做深入的探讨。
4.  衰减
传播到空气中的超声波强度随距离的变化成比例地减弱,这是因为衍射现象所导致的在球形表面上的扩散损失,也是因为介质吸收能量产生的吸收损失。如图9所示,超声波的频率越高,衰减率就越高,超声波的传播距离也就越短,由此可见超声波的衰减特性直接影响了超声波传感器有效距离。HC-RS04型超声波传感器的震荡频率为40KHz,传播10米超声波信号强度便衰减到40个声压级,此时超声波接收探头就很难接收到回波信号。
图9 声压在不同距离下的衰减特性
3.7.2超声波的电器特性
1.声压特性
声压级 (S.P.L.) 是表示音量的单位,利用下列公式予以表示。
S.P.L.= 20logP/Pre (dB)式中,“P”为有效声压 (μbar),“Pre”为参考声压 (2×10-4μbar)如图10所示为几种常用超声波传感器的声压图。

图10 超声波传感器的声压图

2.灵敏度特性
灵敏度是表示声音接收级的单位,使用下列公式予以表示。
灵敏度= 20log E/P (dB)式中,“E”为所产生的电压 (Vrms),“P”为输入声压(μbar)。超声波传感器的灵敏度直接影响着系统测距范围,如图12所示为几种中常见超声波传感器的灵敏度图,从图中可以发现40KHz时传感器的声压级最高,也就是说40KHz时所对应的灵敏度最高。
图12  超声波传感器灵敏度示意图
3.辐射特性
把超声波传感器安装在台面上。然后,测量角度与声压 (灵敏度) 之间的关系。为了准确地表达辐射,与前部相对比,声压 (灵敏度) 级衰减6dB的角度被称为半衰减角度,用θ1/2表示。超声波设备的外表面尺寸较小易于获得精确的辐射角度。如图13所示为几种常见超声波传感器的辐射特性示意图。
图13 超声波传感器辐射特性示意图

分析以上研究结果不难看出超声波传感器工作在40KHz范围内具有最大的声压级和最高的灵敏度,这为设计中选择合适的超声波传感器指明了方向。
3.7.3超声波的工作原理
市面上常见的超声波传感器多为开放型,其内部结构如图14所示,一个复合式振动器被灵活地固定在底座上。该复合式振动器是由谐振器以及一个金属片和一个压电陶瓷片组成的双压电晶片元件振动器。谐振器呈喇叭形,目的是能有效地辐射由于振动而产生的超声波,并且可以有效地使超声波聚集在振动器的中央部位。
当电压作用于压电陶瓷时,就会随电压和频率的变化产生机械变形。另一方面,当振动压电陶瓷时,则会产生一个电荷。利用这一原理,当给由两片压电陶瓷或一片压电陶瓷和一个金属片构成的振动器,所谓叫双压电晶片元件,施加一个电信号时,就会因弯曲振动发射出超声波。相反,当向双压电晶片元件施加超声振动时,就会产生一个电信号。

图14 超声波传感器内部结构图

图15 避障原理

    如图15所示,超声波发射器向某一方向发射超声波,在发射时刻的同时开始计时,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途中碰到障碍物就立即返回来,超声波接收器收到反射波就立即停止计时。超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为340m/s,根据计时器记录的时间t,就可以计算出发射点距障碍物的距离(s),即:
s=340t/2
就是所谓的时间差测距法
3.8定时报警电路
    报警电路分为单片机控制电路和报警发声电路。它主要通过单片机的定时计数功能完成定时45分钟并使报警电路发出报警声,用以提醒学生休息!
89c52单片机内有两个可编程的定时器/计数器,满足诸如对外部脉冲进行记数,产生精确的定时时间,作串行口的波特发生器等功能的需要。它们具有两种工作模式(计数器模式和定时器模式)及4种工作方式(方式0,方式1,方式2,方式3)。其控制字均在相应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中,通过对它的特殊功能寄存器的编制,可以方便的选择适当的工作模式和工作方式。
    当定时器/计数器为定时工作方式时,计数器的加1信号由振荡器的12分频信号产生,即每过一个机器周期,计数器加1,直至计数满溢出为止。显然,定时器的定时时间与系统的振荡频率有关。因一个机器周期等于12个振荡周期,所以计数频率fcount=1/12osc。如果晶振为12MHz,则计数周期为:
T=1/(12×106)Hz×1/12=1μs
这是最短的定时周期。若要延长定时时间,则需要改变定时器的初值,并要适当选择定时器的长度(如8位、13位、16位等)。
当定时器/计数器为计数工作方式时,通过引脚T0和T1对外部信号计数,外部脉冲的下降沿将触发计数。计数器在每个机器周期的S5P2期间采样引脚输入电平。若一个机器周期采样值为1,下一个机器周期采样值为0,则计数器加1。此后的机器周期S3P1期间,新的计数值装入计数器。所以检测一个由1至0的跳变需要两个机器周期,故外部事年的最高计数频率为振荡频率的1/24。例如,如果选用12MHz晶振,则最高计数频率为0.5MHz。虽然对外部输入信号的占空比无特殊要求,但为了确保某给定电平在变化前至少被采样一次,外部计数脉冲的高电平与低电平保持时间均需在一个机器周期以上。工作方式控制寄存器TMOD用于控制定时器/计数器的工作模式及工作方式,它的字节地址为89H。定时器/计数器的两个作用是用来精确的模拟一段时间间隔(作定时器用)或累计外部输入的脉冲个数(作计数器用)。当作定时器用时,在其输入端输入周期固定的脉冲个数,即可计算出所定时间的长度。当89c52内部的定时器/计数器被选定为定时器工作模式时,记数输入信号是内部时钟脉冲,每个机器周期产生一个脉冲使计数器增1,因此,定时器/计数器的输入脉冲和机器周期一样,为时钟频率的1/12。本设计采用的时钟周期为6MHz,记数速度为500KHz,输入脉冲的时间间隔为0.5秒。
第四章 系统软件程序的设计
4.1系统主程序流程图
该方案的编程思路是先确定主程序,之后根据各硬件电路功能来设计子程序模块,最后再将各模块嵌入主程序中。这样编程结构简单,由于子程序模块与硬件电路一一对应,所以调试起来十分方便。本设计软件方框图如图18所示。

图18 系统软件设计方框图
4.2 程序的模块化划分
模块化程序设计是一种常用的程序设计技术,它将一个功能完整的较长的程序分解为若干个功能相对独立的较小的程序模块,各个程序模块分别进行设计、编制和调试。利用程序的模块化设计方法,有利于程序代码优化,提高程序的可读性,便于功能扩充和版本升级;单个模块结构的程序功能单一,易于编写、调试、维护和系统功能扩展;对于使用频繁的子程序可以建立子程序库,便于多个模块的调用。
本章的软件设计根据所要实现的功能,以系统的硬件设计为基础,采用模块化的程序设计思想,确保完成系统功能的同时,实现系统的可靠运行。软件设计的目的就是让单片机加载程序并运行,对距离、时间、光照强度进行测量,根据测量结果发出相应的报警信号。
如图19所示为系统坐姿检测超声波测量主程序流程图。

图19 超声波测距子程序流程图

5.3单片机最小系统

对于一个完整的电子设计来讲,首要问题就是为整个系统提供电源供电模块,电源模块的稳定可靠是系统平稳运行的前提和基础。51单片机虽然使用时间最早、应用范围最广,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一个和典型的问题就是相比其他系列的单片机,51单片机更容易受到干扰而出现程序跑飞的现象,克服这种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为单片机系统配置一个稳定可靠的电源供电模块。

此最小系统中的电源供电模块的电源可以通过计算机的USB口供给,也可使用外部稳定的5V电源供电模块供给。电源电路中接入了电源指示LED,图中R11为LED的限流电阻。S1 为电源开关。

1. 时钟电路

XTAL1(19 脚) :芯片内部振荡电路输入端。

XTAL2(18 脚) :芯片内部振荡电路输出端。

XTAL1 和XTAL2 是独立的输入和输出反相放大器,它们可以被配置为使用石英晶振的片内振荡器,或者是器件直接由外部时钟驱动。图2 中采用的是内时钟模式,即采用利用芯片内部的振荡电路,在XTAL1、XTAL2 的引脚上外接定时元件(一个石英晶体和两个电容),内部振荡器便能产生自激振荡。一般来说晶振可以在1.2 ~ 12MHz 之间任选,甚至可以达到24MHz 或者更高,但是频率越高功耗也就越大。在本实验套件中采用的11.0592M 的石英晶振。和晶振并联的两个电容的大小对振荡频率有微小影响,可以起到频率微调作用。当采用石英晶振时,电容可以在20 ~ 40pF 之间选择;当采用陶瓷谐振器件时,电容要适当地增大一些,在30 ~ 50pF 之间。通常选取33pF 的陶瓷电容就可以了。

2. 复位电路
单片机复位电路就好比电脑的重启部分,当电脑在使用中出现死机,按下重启按钮电脑内部的程序从头开始执行。单片机也一样,当单片机系统在运行中,受到环境干扰出现程序跑飞的时候,按下复位按钮内部的程序自动从头开始执行。
单片机复位电路如下图:

复位电路的工作原理
在书本上有介绍,51单片机要复位只需要在第9引脚接个高电平持续2US就可以实现,
在单片机系统中,系统上电启动的时候复位一次,当按键按下的时候系统再次复位,如果释放后再按下,系统还会复位。所以可以通过按键的断开和闭合在运行的系统中控制其复位。
在电路图中,电容的的大小是10uF,电阻的大小是10k。所以根据公式,可以算出电容充电到电源电压的0.7倍(单片机的电源是5V,所以充电到0.7倍即为3.5V),需要的时间是10K*10UF=0.1S。
也就是说在电脑启动的0.1S内,电容两端的电压时在0~3.5V增加。这个时候10K电阻两端的电压为从5~1.5V减少(串联电路各处电压之和为总电压)。所以在0.1S内,RST引脚所接收到的电压是5V~1.5V。在5V正常工作的51单片机中小于1.5V的电压信号为低电平信号,而大于1.5V的电压信号为高电平信号。所以在开机0.1S内,单片机系统自动复位(RST引脚接收到的高电平信号时间为0.1S左右)。
按键按下的时候为什么会复位
在单片机启动0.1S后,电容C两端的电压持续充电为5V,这是时候10K电阻两端的电压接近于0V,RST处于低电平所以系统正常工作。当按键按下的时候,开关导通,这个时候电容两端形成了一个回路,电容被短路,所以在按键按下的这个过程中,电容开始释放之前充的电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容的电压在0.1S内,从5V释放到变为了1.5V,甚至更小。根据串联电路电压为各处之和,这个时候10K电阻两端的电压为3.5V,甚至更大,所以RST引脚又接收到高电平。单片机系统自动复位。
复位电路的原理是单片机RST引脚接收到2US以上的电平信号,只要保证电容的充放电时间大于2US,即可实现复位,所以电路中的电容值是可以改变的。
按键按下系统复位,是电容处于一个短路电路中,释放了所有的电能,电阻两端的电压增加引起的

3. EA/VPP(31 脚) 的功能和接法

51 单片机的EA/VPP(31 脚) 是内部和外部程序存储器的选择管脚。当EA 保持高电平时,单片机访问内部程序存储器;当EA 保持低电平时,则不管是否有内部程序存储器,只访问外部存储器。对于现今的绝大部分单片机来说,其内部的程序存储器(一般为flash)容量都很大,因此基本上不需要外接程序存储器,而是直接使用内部的存储器。

4. LED 驱动电路
在最小系统中,发光二极管(LED)的接法是采取了电源接到二极管正极再经过1K 电阻接到单片机I/O 口上的(见图4 中的接法1)。不同的LED 其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不同,一般而言,红或绿颜色的LED 的工作电压为1.7V~2.4V,蓝或白颜色的LED 工作电压为2.7~4.2V, 直径为3mm LED 的工作电流2mA~10mA。在这里采用红色的3mm 的LED。其次,51 单片机(如本实验板中所使用的STC89C52单片机)的I/O 口作为输出口时,拉电流(向外输出电流)的能力是μA 级别,是不足以点亮一个发光二极管的。而灌电流(往内输入电流)的方式可高达20mA,故采用灌电流的方式驱动发光二极管。当然,现今的一些增强型单片机,是采用拉电流输出(接法2)的,只要单片机的输出电流能力足够强即可。图4 中的电阻为1K 阻值,是为了限制电流,让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限定在2mA~10mA。

系统的安装与调试
6.1 安装步骤
1.检查元件的好坏
按电路图买好元件后首先检查买回元件的好坏,按各元件的检测方法分别进行检测,一定要仔细认真。而且要认真核对原理图是否一致,在检查好后才可上件、焊件,防止出现错误焊件后不便改正。
2.放置、焊接各元件
按原理图的位置放置各元件,在放置过程中要先放置、焊接较低的元件,后焊较高的和要求较高的元件。特别是容易损坏的元件要后焊,在焊集成芯片时连续焊接时间不要超过10s,注意芯片的安装方向。
6.2 电路的调试
首先烧入显示程序,控制液晶显示,显示正常。说明显示部分无误。然后加入超声波测距程序,调节超声波的灵敏度使达到理想效果。在调试程序时,发现有的指令用的不正确,导致电路功能不能完全实现,另外软件程序中的延时有的过长、有的过短。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6.3电路板焊接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元器件在电路板上的插装应分布均匀,排列整齐美观,对于焊点要饱满光滑,成内弧状,焊锡要将整个上锡位置以及零部件位置包围。要想实现电路所要实现的功能,就要正确的焊接电路板,在确保正确无误的同时,实现焊接的美观。在焊接前,首先要对焊接的元器件做一下清点,以及检查一下购买的元器件有没有损坏,包括发光:极管、晶振、电阻等。

      首先要对电路中的主要线路进行了测量,包括电源线,排线,芯片之间的连线,再就接上5V电源对电路中的功能进行检测。接通电源后,首先观察LED灯是否都亮,如果不亮,要分别每个LED灯是否虚焊了,如果灯亮,但是不按照所编的程序亮,这是要检查程序是否已经成功录入芯片,或者是否是程序出现错误,再或者是有些元器件管脚多了焊接时出现短路。检查电路是否虚焊,可以通过万用表来检查,因为一.旦有出现电路断路或者短路现象,就会导致整个电路的设计错误,使用万用表,其中包括红黑表笔的解法,以及万用表的正确读数,都要做到准确无误,这样才可以确保整个焊接过程的更加顺利。

结论
本次硬件上完成了一个STC89C52单片机的视力保护器的设计,并在此平台上用单片机C语言进行软件设计,经过测试,基本满足设计目标,可以完成各项基本功能。本系统开发空间大,使用灵活,便于用户扩展功能。当然,由于时间关系,本次设计的系统也有某些不太完善的地方,有待进一步改善。
本文探索并实现了多功能视力保护器设计的完整过程。,该系统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很好地达到了设计的目的。
本文创新点:
1.发展了利用单片机设计视力保护器的思想,增加了单片机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利用光敏电阻电路检测光照,通过超声波传感器辅助帮组学生坐直进而校正其视力,简单方便且不会产生系统稳定性方面的问题。
2.尽可能发挥系统优势,可以方便向其他功能扩展,也就是利用平台优势可以衍生更多功能。

附录1 整机电路原理图

以上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