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LED之间的控制,怎么用单片机C语言写判断语句?

楼主(2020-04-20):
可能这个图画的不太对,有错误大佬们帮忙指点指点。还有怎么写判断语句,才能让LED1亮,则LED2亮。反之,LED1不亮,LED2不亮。之前试过了用 if(LED1==0) LED2==0   。但是仿真了一下不太对。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大佬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如果led2换成蜂鸣器,那led1和蜂鸣器的控制方式是否相同呢?
还有控制方式是根据连接的I/O接口决 ...

决定器件的控制方式,取决于你的原理图的设计方式和元器件的特性,都是满足元器件的工作条件使它工作在你想要的状态下,比如你将LED灯正极接到VCC上,那么只需要控制LED的负极电压,让正负极形成点位电位差,产生电流那么LED就会亮(工作),而单片机的PIN脚可以通过软件控制输出高低电平,从而控制LED的亮和灭。反之LED2就需要控制正极为高电平就能亮。

网友B:
if(led1==0)

网友B:
if(led1==0)
{
      led2=1;
}
else
{
    led2=0;
}

网友C:
if(LED1==0) LED2==0  ;改为if(LED1==0) LED2=0;if(LED1==1) LED2=1;

网友C:
if(LED1==0) LED2=0;
else LED2=1;
这样更好点

网友D:
if(LED1==0) LED2==0; 后一个应该 LED2=0;

网友E:
if(LED1==0) LED2=0;

网友F:
首先你的 vcc接的不对,其次你要的,led1什么时候亮啊,一直亮,还是周期性质的,你把 led2和  led11

网友A:
首先芯片启动的三要素 电源 、复位、时钟,你缺少了什么?其次你的LED1和LED2的控制方式不相同,一个是单片机PIN脚低电平电亮,一个是高电平电亮。代码编写的时候注意“==”和“=”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你的 vcc接的不对,其次你要的,led1什么时候亮啊,一直亮,还是周期性质的,你把 led2和  led11

大佬,麻烦说清楚一点那个vcc,led1什么时候亮没关系都可以的,我刚学,还有无数的知识没有学会

网友G:
我觉得你应该首先把复位电路时钟电路接好然后需要分清=和==的区别一个表示赋值一个表示判断

网友H:
由于两个LED连接方向相反,所以 if(LED1==0) LED2=~LE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芯片启动的三要素 电源 、复位、时钟,你缺少了什么?其次你的LED1和LED2的控制方式不相同,一个是单片 ...

大佬,如果led2换成蜂鸣器,那led1和蜂鸣器的控制方式是否相同呢?
还有控制方式是根据连接的I/O接口决定的吗?

网友I:
直接写:
LED2=~LED1

网友J:
针对你提出的问题,
归纳为:一是图画的不太对;二是怎么写判断语句;三是仿真不准确。
一是图画的不太对。你画的图D1是低电压亮,且为单片机P1^0;D2是高电压亮,且为单片机P2^0;
如果你的本意是这样,那就没有错;如果不是,那就错了。
无论对错都可以进行修改,可以修改为低电压亮或高电压,也可以由一个I/O口控制。
二是怎么写判断语句。大家已回答的很好。
三是仿真不准确。解决了一、二问题仿真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