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焊接的单片机,按下自锁开关后电源线会发热?

楼主(2020-04-20):
我想问一下大家,自己焊的单片机,为啥通电后自锁开关失效,且按下自锁开关后电源线会发热

网友A:
用万用测一下两端电阻,如果为0就短路了

网友B:
没有图也不好分析,不过你说的现象那是短路了,具体哪里出了问题,你要一点点检查一下

网友C:
冷启动,单片机需要断电再上电

网友D:
排查一下芯片是方向错了,有时候画封装的时候会化成镜像封装,另外有个小习惯,板子第一次通电最好用万用表测一下正负电源管脚的阻值,一般都不会小于10k

网友D:
先排查芯片有没有贴反,有时候化封装的时候会画成镜像封装,确认没有贴错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一下正负电源的阻值,一般都不会小于10K。一般情况下第一次上电的板子最好都这样测一下,以免短路烧坏元器。

网友E:
电源线会发热的话,应该是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F:
自锁开关失效有两种可能:一种本身质量不行,不能自锁;别一种是短路发热使之失效。这就说明了自锁开关两端有问题,检查是否将电源两端接错了,引起短路。
可以用万用表量自锁开关,是否接错。
电源线发热可不能大意,严重时它还会融化,烧坏电路板和元器件。

网友G:
刚刚制作完成的电路,通电之前一定要用万用表检查有无短路,元件有没有装反,焊接有没有问题,检测供电是否符合要求,最后才能通电。

网友H:
好像是短路了

网友I:
自锁开关有没有接错。。

网友J:
自锁开关短路。 检查自锁开关及其周围的电路,以确保短路位置。

网友K:
电源线发热应该是电源短路了吧。
焊接好之后应该测一下正负极电阻啊,仔细检查一遍电路,要养成好习惯,不然一旦出错就可能损坏元件。
一点点小建议,望采纳,谢谢!

网友L:
把单片机的vcc接在开关的2脚,3脚接电池正极,单片机的GND接电池负极,效果一样

网友L:
万用表测量两端电阻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