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位和16位定时器区别?

楼主(2020-04-20):
这是5ms定时,为什么两者的灯光差距有点大?

网友A:
定时器单步计数一致的话,16位就比8位的定时器行程更长一些

网友B:
设置8位自动重装定时器,当TL0溢出时将TR0硬件置1,并将TH0存放的值自动重装入TL0。最多定时256us,不可能定时5ms。楼主这两个程序都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8位自动重装定时器,当TL0溢出时将TR0硬件置1,并将TH0存放的值自动重装入TL0。最多定时256us,不可能定 ...

我赋初值6,循环了20次,=(256-6)*20这样也不对吗,能指点一下这两个程序错的地方吗?刚开始学,好多地方不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单步计数一致的话,16位就比8位的定时器行程更长一些

您看一下,这两个程序有问题吗,我弄了一天了,刚开始学,好多地方不懂,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赋初值6,循环了20次,=(256-6)*20这样也不对吗,能指点一下这两个程序错的地方吗?刚开始学,好多地 ...

以下两个程序定时器设置不同,但得到的延时时间是一样的。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void Timer0Init()        //50毫秒@12.000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Timer0Init();
        P1=0xfe;
        while(1)
        {
                if(TF0==1)
                {
                        TF0=0;
                        TL0 = 0xB0;                //重装值
                        TH0 = 0x3C;                //重装值
                        i++;
                        if(i==20)  //50ms*20=1s
                        {
                                i=0;
                                P1=_crol_(P1,1);
                        }
                }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void Timer0Init(void)//250微秒@12.000MHz
{
        TMOD=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06;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Timer0Init();
        P1=0xfe;
        while(1)
        {
                if(TF0==1)
                {
                        TF0=0;
                        i++;
                        if(i==4000)//250us*4000=1s
                        {
                                i=0;
                                P1=_crol_(P1,1);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两个程序定时器设置不同,但得到的延时时间是一样的。

谢谢,研究一下

网友C:
这定时器活活用成了软件延时了,高手

网友D:
8位的时间很短。最多256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定时器活活用成了软件延时了,高手

刚开始学,那应该怎么用?刚接触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