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XY轴激光打印机电路原理图+程序

楼主(2020-04-20):
基于51单片机的XY轴激光打印机电路原理图,内含51单片机原理图相关的库文件,以及该打印机的测试代码。

原理图

原理图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include<data.h>
#include<delay.h>
#include<delayms.h>
#define        work_pl 2000        //计时器初值
#define dl 71.5   //脉冲当量
#define wid 10.0   //数字字宽
#define wid_1 130.0   //汉字字宽
#define rad 15          //所打印圆半径
#define len 33     //所打印圆的圆心基点
#define high 1.73205  //根号3对应常数
#define on   0                 //激光开关
#define off  1
sbit x_move=P2^4;
sbit x_direct=P2^5;
sbit y_move=P2^2;
sbit y_direct=P2^3;
sbit light=P2^0;    //激光开关
sbit turnlight=P2^1;  //打印开始或结束
sbit x_stp=P1^1;        //限位开关
sbit y_stp=P1^0;
sbit start=P1^3;        //启动开关
sbit contin=P1^4;  //暂停
// 脉冲发生器
void time0make(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
{
TMOD=0x01;
TH0=(65536-work_pl)/256;
TL0=(65536-work_pl)%256;
EA=1;
TR0=1;
while(1)
{
   if(TF0)
   {
         TF0=0;
         if(a==0)
         {
          x_direct=b;
          x_move=!x_move;
          TH0=(65536-work_pl)/256;
      TL0=(65536-work_pl)%256;
          while(!TF0);
          x_move=!x_move;
          TF0=0;
          return;
         }
        else
         {
          y_direct=b;
          y_move=!y_move;
          TH0=(65536-work_pl)/256;
      TL0=(65536-work_pl)%256;
          while(!TF0);
          y_move=!y_move;
          TF0=0;
          return;
         }
         TH0=(65536-work_pl)/256;
     TL0=(65536-work_pl)%256;
         while(!TF0)
         TF0=0;
         return;
   }
}
}
//直线插补
void math_zhixian(float x_e,float y_e)
{
  float f0,x0,y0,sum;
  unsigned char a,b;
  if(x_e>=0&&y_e>=0)  //相对坐标象限判断
         {a=1;b=1;}
         else if(x_e<=0&&y_e>=0)
         {a=0;b=1;}
           else if(x_e<=0&&y_e<=0)
            {a=0,b=0;}
                  else
                  {a=1,b=0;};
  x0=fabs(dl*x_e);
  y0=fabs(dl*y_e);
  f0=0;
  sum=x0+y0;
  while(sum>=0)
  {
  if(f0>=0)
   {
   time0make(0,a);
   f0=f0-y0;
   sum=sum-1;
   }
  else
   {
   time0make(1,b);
   f0=f0+x0;
   sum=sum-1;
   }
  }
}
//第一象限逆圆弧插补
void math_yuanhu(float x0,float y0,float x1,float y1)
{
float f0,sum,temp;
f0=0;
x0=dl*x0;
y0=dl*y0;
x1=dl*x1;
y1=dl*y1;
sum=x0+y1;
temp=sum;
while(sum>0)         //第一象限
{
   if(f0>=0)
   {
   time0make(0,0);
   f0=f0-2*x0+1;
   x0=x0-1;
   sum=sum-1;
   }
   else
   {
        time0make(1,1);
        f0=f0+2*y0+1;
        y0=y0+1;
        sum=sum-1;
   }
}
sum=temp;
f0=0;
while(sum>0)          //第二象限
{
  if(f0>=0)
   {
    time0make(1,0);
        f0=f0-2*y0+1;
        y0=y0-1;
        sum=sum-1;
   }
  else
  {
   time0make(0,0);
   f0=f0-2*x0+1;
   x0=x0-1;
   sum=sum-1;
  }
}
sum=temp;
f0=0;
while(sum>0)  //第三象限
{
  if(f0>=0)
   {
    time0make(0,1);
        f0=f0+2*x0+1;
        x0=x0+1;
        sum=sum-1;
   }
  else
  {
           time0make(1,0);
        f0=f0-2*y0+1;
        y0=y0-1;
        sum=sum-1;
  }
}
sum=temp;
f0=0;
while(sum>0)  //第四象限
{
  if(f0>=0)
   {
    time0make(1,1);
        f0=f0+2*y0+1;
        y0=y0+1;
        sum=sum-1;
   }
  else
  {
    time0make(0,1);
        f0=f0+2*x0+1;
        x0=x0+1;
        sum=sum-1;
  }
}
}
//回到初始点
void init0()
{
  delay();
  while(1)
  {
    time0make(0,0);
        if(x_stp==0)
        {
          if(x_stp==0)
          break;
        }
  }
  while(1)
  {
   time0make(1,0);
   if(y_stp==0)
        {
          if(y_stp==0)
          break;
        }
   }
}
void main()                  //主函数
{
char p,m,order;
int k;
float i,j,length;
EA=1;
IT0=1;     //脉冲触发外部中断控制
// start=1;
// while(start)
// {
//        delay();
//        if(start==0)
//        break;
// }
light=off;
delayms();
turnlight=off;
init0();     //归零
i=len+rad;
math_zhixian(i,len+40);  //预留打印数字和汉字的高度
light=on;              //打印圆
delay();
turnlight=on;
math_yuanhu(rad,0,0,rad);
light=off;
delay();
turnlight=off;
length=rad*2*high;
i=0-(rad+length/2);
j=0-rad;
math_zhixian(i,j);
i=length/2;           //打印等边三角形
j=length*high/2;
light=on;
delay();
turnlight=on;
math_zhixian(i,j);
i=length/2;
j=0-length*high/2;
math_zhixian(i,j);
i=0-length;
j=0;
math_zhixian(i,j);
light=off;
delay();
turnlight=off;
i=0-20;
j=0-10;
math_zhixian(i,j);
for(m=0;m<12;m++)
{
  order=xuehao[m];
   if(order==6)
   {
    k=0;
    for(;;)  //打印数字   6
      {

           p=num6[k];
           if(p==0)
           break;
           k++;
           i=num6[k];
           i=(2/wid)*i;
           k++;
           j=num6[k];
           j=0-(2/wid)*j;          //Y取反
           k++;
           if(p==1)
           {light=on;
                   delay();
           turnlight=on;}
           else if(p==2)
           {light=off;
                   delay();
           turnlight=off;}
           math_zhixian(i,j);
       }
        }
        else if(order==4)
   {
    k=0;
    for(;;)  //打印数字  4
      {

           p=num4[k];
           if(p==0)
           break;
           k++;
           i=num4[k];
           i=(2/wid)*i;
           k++;
           j=num4[k];
           j=0-(2/wid)*j;
           k++;
           if(p==1)
           {light=on;
                   delay();
           turnlight=on;}
           else if(p==2)
           {light=off;
                   delay();
           turnlight=off;}
           math_zhixian(i,j);
       }
        }
        else if(order==3)
   {
    k=0;
    for(;;)  //打印数字  3
      {

           p=num3[k];
           if(p==0)
           break;
           k++;
           i=num3[k];
           i=(2/wid)*i;
           k++;
           j=num3[k];
           j=0-(2/wid)*j;
           k++;
           if(p==1)
           {light=on;
                   delay();
           turnlight=on;}
           else if(p==2)
           {light=off;
                   delay();
           turnlight=off;}
           math_zhixian(i,j);
       }
        }
        else if(order==2)
   {
     k=0;
     for(;;)  //打印数字2
      {

           p=num2[k];
           if(p==0)
           break;
           k++;
           i=num2[k];
           i=(2/wid)*i;
           k++;
           j=num2[k];
           j=0-(2/wid)*j;
           k++;
           if(p==1)
           {light=on;
                   delay();
           turnlight=on;}
           else if(p==2)
           {light=off;
                   delay();
           turnlight=off;}
           math_zhixian(i,j);
       }
        }
        else if(order==1)
   {
      k=0;
      for(;;)  //打印数字 1
      {

           p=num1[k];
           if(p==0)
           break;
           k++;
           i=num1[k];
           i=(2/wid)*i;
           k++;
           j=num1[k];
           j=0-(2/wid)*j;
           k++;
           if(p==1)
           {light=on;
                   delay();
           turnlight=on;}
           else if(p==2)
           {light=off;
                   delay();
           turnlight=off;}
           math_zhixian(i,j);
       }
        }
        else if(order==0)
   {
    k=0;
    for(;;)  //打印数字 0
      {

           p=num0[k];
           if(p==0)
           break;
           k++;
           i=num0[k];
           i=(2/wid)*i;
           k++;
           j=num0[k];
           j=0-(2/wid)*j;
           k++;
           if(p==1)
           {light=on;
                   delay();
           turnlight=on;}
           else if(p==2)
           {light=off;
                   delay();
           turnlight=off;}
           math_zhixian(i,j);
       }
        }
        else
        continue;
}
         light=off;
         delay();
     turnlight=off;
         i=0-5*12;  //移动到打印字的起点且与数字同一个边开始
         j=0-20;
         math_zhixian(i,j);
         k=0;
     for(;;)                //打印姓名首字
      {

           p=cai[k];
           if(p==0)
           break;
           k++;
           i=cai[k];
           i=(15/wid_1)*i;
           k++;
           j=cai[k];
           j=0-(15/wid_1)*j;
           k++;
           if(p==1)
           {light=on;
                   delay();
           turnlight=on;}
           else if(p==2)
           {light=off;
                   delay();
           turnlight=off;}
           math_zhixian(i,j);
       }
         k=0;
         for(;;)                //打印姓名第二字
      {

           p=ying[k];
           if(p==0)
           break;
           k++;
           i=ying[k];
           i=(15/wid_1)*i;
           k++;
           j=ying[k];
           j=0-(15/wid_1)*j;
           k++;
           if(p==1)
           {light=on;
                   delay();
           turnlight=on;}
           else if(p==2)
           {light=off;
                   delay();
           turnlight=off;}
           math_zhixian(i,j);
       }
         k=0;
     for(;;)                //打印姓名第三字
      {

           p=tao[k];
           if(p==0)
           break;
           k++;
           i=tao[k];
           i=(15/wid_1)*i;
           k++;
           j=tao[k];
           j=0-(15/wid_1)*j;
           k++;
           if(p==1)
           {light=on;
                   delay();
           turnlight=on;}
           else if(p==2)
           {light=off;
                   delay();
           turnlight=off;}
           math_zhixian(i,j);
       }
while(1);
}
void stop() interrupt 0
{
  char x;
  x=1;
  delay();
  while(x)
  {
  if(contin==0)
  {
   delay();
   if(contin==0)
   break;
  }
  }
}

网友A(2023-07-11):
没币没币没币没币没币没币没币没币没币没币没币没币没币没币没币没币没币

网友B(2023-11-14):
有上位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