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VDDA在不使用ADC的情况下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或者悬空?

楼主(2020-04-20):
STM32F103C8T6的VDDA在不使用ADC的情况下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或者悬空?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是不可以悬空的,因为他有上拉电阻

网友B:
不管用不用ADC,电路都一样。VDD经磁阻或一个小电阻连到VDDA。

楼主:
谢谢,正在参考其他的电路接法

网友C:
可以直接接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