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黑屏 求帮助

楼主:
下面是程序
void Display(uchar ss,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p)
{
         uchar i;
        SelectScreen(ss);
        Set_page(page);
        Set_column(column);
        for(i=0;i<16;i++)
        {
                write_LCD_data(p[i]);
        }
        Set_page(page+1);
        Set_column(column);
        for(i=0;i<16;i++)
        {
                write_LCD_data(p[i+16]);
        }

}
void main()
{
        InitLCD();
        ClearScreen(0);
        Set_line(0);
        Display(1,0,2*16,ceng);
        Display(0,0,2*16,2);
        Display(0,2,2*16,3);
        Display(0,2,2*16,0x00);
        Display(0,4,2*16,0x06);
        Display(0,4,2*16,0x00);
        Display(0,8,2*16,0x70);
        Display(0,8,2*16,0x80);

}

网友A(2020-04-21):
就这点东东如果正常才怪

网友B:
LCD复位给IO口或者开关

网友C:
P0接上拉电阻

网友D:
这个黑屏你去我的知乎里边有,你去搜一下

网友E:
我觉得你这延迟函数有问题

网友E:
你这个代码有问题

网友F:
各位这个问题我解决了  p0口需要加上拉电阻   谢谢各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就这点东东如果正常才怪

函数没有全部发出来  我觉得程序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