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问一下有关单片机测量电压、电流、电阻等物理量的问题。

楼主(2020-04-20):
如果用一个单片机测量交流、直流电压、交流、直流电流、电阻、电感、电容是不是很困难呀?是什么原因导致不能实现呀,单片机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我是一个连入门都算不上的,希望各位大佬们教导一下。
特别感谢!!!

网友A:
也不会很困难,基本就是设计各种电路,而且也做防止高压击穿的处理,如果完全没有头绪,就找万用表原理图分析下原理

网友B:
连入门都算不上的一上来就想要实现一大堆东西,还是从简单的一步步开始吧。

网友C:
万用表其实就是个单片机实用产品,说难也难说易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会很困难,基本就是设计各种电路,而且也做防止高压击穿的处理,如果完全没有头绪,就找万用表原理图分 ...

谢谢回复和指导!那如果要测500V交流电,那所有测量电路都要做高压击穿处理吗?还是说可以用电阻分压实现降高压?

网友D:
可以用单片机实现这些功能。
例如:1.单片机数字万用表仿真+程序+调试说明(可测电压 电流 电阻) 。
http://www.51hei.com/bbs/dpj-145291-1.html
2.单片机万用表仿真及源码 能测直流 交流电压 电流 电容和电阻。
http://www.51hei.com/bbs/dpj-80194-1.html
3.单片机数字万用表设计文档(http://www.51hei.com/bbs/dpj-104441-1.html)。
主要是认真学习各个模块,去实现这些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单片机实现这些功能。
例如:1.单片机数字万用表仿真+程序+调试说明(可测电压 电流 电阻) 。
(ht ...

谢谢回复和指导

网友E:
这个问题问的好,如果能实现就能针对各种PCB做专用检测板,修起来就方便了。如果用单片机做核心的话,外围电路会很大。。复杂。。昂贵。{如果回答的不对,请斧正~~}

网友F:
单片机测电压,电流,电阻不是很复杂吧,接一个ADDA芯片,加个简单分压电路到模拟输入端,在网上随便找个程序稍微改改就行,网上现成的程序很多,
但电感、电容就比较复杂了吧,,对单片机性能和程序要求比较高,从电压,电流,电阻上手比较容易吧。
望采纳,谢谢!

网友G(2021-04-19):
请问一下怎么测量两点间的电压呀,感觉查到的电路都是在测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