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体重秤的选材问题

楼主:
#
20黑币
最近在做一个基于单片机的体重秤设计,想问下大佬们有什么选材推荐吗?
hx711这个我在protues、ad都找不到,想放弃了,有什么可以代替这个ad转换芯片的。
还有传感器选择什么比较好。

网友A(2020-04-23):
引用 网友B:
protues里有啊,我用的8.9

我下的8.7破解没成功,现在只能用7.5的了

网友B:
protues里有啊,我用的8.9

网友C:
我用的是ad7799芯片,梅特勒托利多的称重传感器就很不错。

网友D:
自己照个datasheet画一个呗

网友E:
如果是想在protues、ad里表现好的话,库里找;如果是现实中好用的话,那个宝上问价格高的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