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给位大佬,我用SHT30,温度正常,湿度值飘荡的厉害,该怎么办?谢谢

楼主(2020-04-20):
请教给位大佬,我用SHT30,温度正常,湿度值飘荡的厉害,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2020-08-25):
我在stm32f103c8t6芯片上移植程序时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增大了一些延时的时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当然具体如何视情况而定,在这仅作为参考

网友B:
干扰,信号转换加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