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计时和中断

楼主(2020-04-20):
单纯的计时不同的计时器,程序不同,计时不准确,是不是使用中断之后就准确了?

网友A:
是的,但是中断向量一定要运用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是中断向量一定要运用准确

刚学完计时器,还没学中断,但是发现计时器存在误差,不同位数计时相同,但是运行结果波形不同,这是不是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