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602+dht11实时显示温度程序

楼主(2020-04-20):
学习51单片机C语言编程6天,成功实现通过液晶实时显示周围环境温湿度,当与所设温湿度区间不符立即蜂鸣报警(报警音是---八月桂花),具有一键报警消音功能,设置键按一次设置湿度上限,两次湿度下限,三次温度上限,四次温度下限,五次退出设置部分代码如下
/*-----------------------------------------------
硬件:单片机AT89C52、液晶1602、温湿传感器DHT11、晶振11.0592M
功能:实时显示周围环境温湿度,与所设温湿度区间不符立即蜂鸣报警,
          具有报警消音功能,s1循环设置,s2加,s3减,s4报警消音
通讯连接:P0口与液晶1602通讯,P3.7口与温湿传感器DHT11通讯连接
------------------------------------------------*/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 P2^3;   //定义端口
sbit RW = P2^4;
sbit EN = P2^5;
sbit Data = P3^7;//定义数据线
sbit moshi=P2^6;   //模式切换
sbit INC=P2^7;     //加
sbit DEC=P2^0;     //减
sbit SPK=P3^6;     //蜂鸣报警
sbit XY=P2^1;           //蜂鸣报警消音
uchar rec_dat0[16];   //用于显示的接收数据数组
uchar rec_dat1[16];
uchar countRH=95,countRL=20,moshicount=0,n=0;//n为报警音乐节拍常数变量
uchar RH,RL,TH,TL;
char   countTH=50,countTL=0;
void xiaoyin();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tab[] ={
0x18, 0x30, 0x1C , 0x10, //格式为: 频率常数, 节拍常数, 频率常数, 节拍常数,
0x20, 0x4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10,
0x1C, 0x10, 0x18 , 0x4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1C, 0x20, 0x18 , 0x20,
0x20, 0x80, 0xFF , 0x20,
0x30, 0x1C, 0x10 , 0x18,
0x20, 0x15, 0x20 , 0x1C,
0x20, 0x20, 0x20 , 0x26,
0x40, 0x20, 0x20 , 0x2B,
0x20, 0x26, 0x20 , 0x20,
0x20, 0x30, 0x80 , 0xFF,
0x20, 0x2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2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20, 0x15 , 0x2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26, 0x40, 0x20 , 0x20,
0x2B, 0x20, 0x26 , 0x20,
0x20, 0x20, 0x30 , 0x8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20, 0x10, 0x1C , 0x10,
0x20, 0x20, 0x26 , 0x20,
0x2B, 0x20, 0x30 , 0x20,
0x2B, 0x40, 0x20 , 0x15,
0x1F, 0x05, 0x20 , 0x10,
0x1C,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20, 0x15 , 0x2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26, 0x40, 0x20 , 0x20,
0x2B, 0x20, 0x26 , 0x20,
0x20, 0x20, 0x30 , 0x3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40, 0x1C , 0x20,
0x20, 0x20, 0x26 , 0x40,
0x13, 0x60, 0x18 , 0x20,
0x15, 0x40, 0x13 , 0x40,
0x18, 0x80, 0x00
};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0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int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m)   //控制频率延时
{
unsigned i=3*m;
while(--i);
}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CLR;
_nop_();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1)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设置 8 位格式,2 行,5x7
   LCD_Write_Com(0x0C);        //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LCD_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 1,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LCD_Write_Com(0x01); //清除屏幕显示
   DelayMs(5);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init()         //采用中断0 控制节拍
{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0xd8;
        TL0=0xef;
        EA=1; //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
//********************************

/*------------------------------------------------
              DHT11延时函数
------------------------------------------------*/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2微秒延时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1毫秒延时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
              DHT11开始信号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20);   //延时18ms以上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
              接收八位二进制
------------------------------------------------*/
uchar DHT11_rec_byte()      //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HT11_delay_us(8);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           //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    //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
              接收40bit数据
------------------------------------------------*/
void DHT11_receive()      //接收40位的数据
{
    uchar R_H,R_L,T_H,T_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HT11_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us(25);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rec_dat0[0]=RH/10;
                        rec_dat0[1]=RH%10;
                        rec_dat1[0]=TH/10;
                        rec_dat1[1]=TH%1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