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电阻接电源可以分压,为什么5V电压处改接喇叭,测喇叭的电压达不到分压的效果呢

楼主(2020-04-20):
接电源可以分压,为什么5V电压处改接喇叭,测喇叭的电压达不到分压的效果呢

网友A:
测量喇叭的电阻值吧,跟这两个电阻相差太大了,所以效果不明显。

网友B:
理论没错,实际操作不知道

网友C:
喇叭有4、8、16、32欧种类,要用分压方式也是用几欧并或几欧串方式,不可能几K欧的方式,喇叭对几K欧电阻都还不如他的误差值呢

网友D:
喇叭的电阻是很小的,因此在它上面的直流电压很小,你在AD端接个检波电路就能够测到喇叭端的交流电压了

网友E:
喇叭的阻值一般为4欧或者8欧,和你下面的K欧比起来,太小了。
还有就是你把5V换成喇叭,谁来提供电压源?没有电源,从AD那里当然不会有输出。

网友F:
喇叭的直流阻抗很小,4、8Ω常见。如果是交流阻抗扩大了好多倍,与频率有关。不能用简单的电阻模型来计算。

楼主:
感谢各位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