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roteus仿真软件之间的联调问题

楼主(2020-04-20):
在proteus中,新建一个工程用固件项目对keil进行联调,这个怎么设置一下,我的怎么是空白?

网友A:
单片机是不是没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是不是没画

按照教学视频,但是到这里就没法选择了,没有可以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是不是没画

到这里之后,下拉菜单都没有,没法选择,这个怎么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