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RTC显示可转动表盘的时钟程序

楼主(2020-04-20):
它可以动态显示表盘的转动。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rt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beep.h"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pic16[153600];
#define   PI  3.14
#define   CLOCK_X  100
#define   CLOCK_Y   180
int main(void)
{

        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truct;
        RTC_DateTypeDef RTC_DateStruct;

  int i;
        u8 t=0;
        u8 sh[10];
        u8 ch[10];
        u8 zh[1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usmart_dev.init(84);         //初始化USMART
        LED_Init();                                          //初始化LED
         LCD_Init();                                          //初始化LCD
        My_RTC_Init();                                 //初始化RTC
//BEEP_Init();

        RTC_Set_WakeUp(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0);                //配置WAKE UP中断,1秒钟中断一次

        POINT_COLOR = LIGHTBLUE;
  show_pic_rgb565(0,0,240,320, gImage_pic16);

        for(i=0; i<10; i++)
        LCD_Draw_Circle(100,180,i);
RTC_Set_AlarmA(2,10,23,30);                //设置闹钟时间(按星期闹铃,24小时制)

                //画圆
  LCD_Draw_Circle(CLOCK_X,CLOCK_Y,99);
  LCD_Draw_Circle(CLOCK_X,CLOCK_Y,100);
        LCD_Draw_Circle(CLOCK_X,CLOCK_Y,101);
                         for(i=0;i<360;i+=6)
        {
                if(i%30)
          //画线 -->画任意角度的直线
   //x1,y1:起点坐标
   //x2,y2:终点坐标
   //void LCD_Draw_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u16 color)
                        LCD_Draw_Line(CLOCK_X+95*sin(i*PI/180), CLOCK_Y-95*cos(i*PI/180),  CLOCK_X+100*sin(i*PI/180), CLOCK_Y-100*cos(i*PI/180),   WHITE);//小时的刻度
                else
                        LCD_Draw_Line(CLOCK_X+85*sin(i*PI/180), CLOCK_Y-85*cos(i*PI/180), CLOCK_X+100*sin(i*PI/180), CLOCK_Y-100*cos(i*PI/180),    WHITE);//分的刻度

        }

                printf("%s\t%s\r\n",__DATE__,__TIME__);
                                        //BEEP = 1;
        //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8);   //BEEP引脚拉高, 等同BEEP=1;
        //        delay_ms(300);                                                                                 //延时300ms

          while(1)
        {
                t++;
                if((t%10)==0)        //每100ms更新一次显示数据
                {
                //        lcd_show_time();
                RTC_GetTime(RTC_Format_BIN, &RTC_TimeStruct);
                sprintf((char *)sh,"Time:%02d:%02d:%02d",RTC_TimeStruct.RTC_Hours,RTC_TimeStruct.RTC_Minutes,RTC_TimeStruct.RTC_Seconds );
                LCD_ShowString(0,0,200,20,24,sh);

                RTC_GetDate(RTC_Format_BIN, &RTC_DateStruct);
                sprintf((char *)ch,"Data:20%02d-%02d-%02d",RTC_DateStruct.RTC_Year,RTC_DateStruct.RTC_Month,RTC_DateStruct.RTC_Date);
          LCD_ShowString(0,24,200,20,24,ch);
                sprintf((char *)zh,"Week:%d",RTC_DateStruct.RTC_WeekDay);
          LCD_ShowString(0,48,200,20,24,zh);
                 BEEP = 1;
                delay_xms(100);
                        delay_xms(100);

                         BEEP = 0;

                                //_window_obj* twin=0;

                        }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