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最小系统,物联网ESP8266-01S模块

楼主(2020-04-20):
前面一篇帖子写的过于冲忙,现在详细说明开发过程以及工程资料。

1,ESP8266-01S出场自带AT固件,直接设置AT指令即可。需要下载AT指令的的话只需要GPIO0接地即可,其他接线和运行模式相同。注意和单片机通信要求相同波特率 AT+CIOBAUD=9600,AT+RST重启生效即可。提示,蓝色灯闪烁表示通信,01有红色灯说明正在运行而01S没有红色灯,

2,STC12C5A60S2单片机的特点是有两个串口51单片机就一个串口导致程序下载和ESP8266-01S模块冲突果断放弃,60S2串口二通信程序在上一个帖子说过详细程序可以下载

3,最后单片机和WiFi模块通信

AT+CIPMUX=1

AT+CIPSERVER=1,8080

单片机发送这两个AT指令即可通过手机WiFi搜索并发送数据说明ESP8266-01S模块启动成功

<font style="background-color:transparent"><font style="font-size: 16px"><font color="#007000">/*--------------------------------
*
2020年4月19日

程序的功能是: 使用STC12C5A60S2 串口2 发送数据
硬件:12M

vx交流:THEQUEYUE
*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UART2.h"

sbit LED = P3^6;

unsigned char temps[]={"AT+CIPMUX=1\r\n"};//字符串,可以直接修改内容
unsigned char code  displaytable[]={"AT+CIPSERVER=1,8080\r\n"};  //显示数字?

unsigned char dat[1]=0;

void delay(void)
{
        char j,g;
        for(j=0;j<10;j++)
        for(g=0;g<10;g++);
}

int main()
{
        int i;
        LED = 0;
        Uart2Init();//初始化9600
        delay();
        Uart2_send_string(temps);       //发送AT指令
        for(i=0;i<5000;i++)                                                        //延迟等待ESP8266-01S接收信息
        {
                delay();
        }
        Uart2_send_string(displaytable);//发送AT指令

        while(1)
        {
                        if(dat[0]=='a')
                                {
                                LED=1;
                                }
                        else
                                {
                                LED=0;
                                }
        }
}

void uart2_isr() interrupt 8 using 1
{
        if( S2CON & 0x01 )
        {
                dat[0]  = S2BUF;
                S2CON &= ~0x01;
        }
}

网友A:
做的真不错!点赞你!学以致用,就是要学也要用!

网友B:
这个传感器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传感器有问题吧

什么问题

网友C:
你这个12M的晶振,单片机肯定无法设置出9600的通信波特率,我研究了很久了

网友C:
12M的晶振无法得到9600的波特率,必须用11.0592才能得到,不然的话误码率有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12M的晶振,单片机肯定无法设置出9600的通信波特率,我研究了很久了

真的吗,里面有我联系方式我可以教你

网友D:
真的非常好

网友E:
需要楼主的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楼主的帮忙

去看我之前发布的文章

楼主(2021-06-08):
欢迎加入技术交流与我交流

网友F:
stc正在摸索 学习一下

网友G:
ESP8266-01S刷Sonoff BASIC串口显示:几秒一闪,如何配网?
ets Jan  8 2013,rst cause:2, boot mode:(3,2)

load 0x40100000, len 1396, room 16
tail 4
chksum 0x89
load 0x3ffe8000, len 776, room 4
tail 4
chksum 0xe8
load 0x3ffe8308, len 540, room 4
tail 8
chksum 0xc0
csum 0xc0

2nd boot version : 1.4(b1)
  SPI Speed      : 40MHz
  SPI Mode       : QIO
  SPI Flash Size & Map: 8Mbit(512KB+512KB)
jump to run user2 @ 81000ets Jan  8 2013,rst cause:2, boot mode:(3,2)

load 0x40100000, len 1396, room 16
tail 4
chksum 0x89
load 0x3ffe8000, len 776, room 4
tail 4
chksum 0xe8
load 0x3ffe8308, len 540, room 4
tail 8
chksum 0xc0
csum 0xc0

2nd boot version : 1.4(b1)
  SPI Speed      : 40MHz
  SPI Mode       : QIO
  SPI Flash Size & Map: 8Mbit(512KB+512KB)
jump to run user2 @ 8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