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8T6单片机 3.3V供电 需要继电器吗 求帮助

楼主(2020-04-20):
谢谢  非常感谢 望解答一下

网友A:
供电一般不需要继电器,考虑移动性可以用电池或发电机供电

网友B:
单片机供电一般不需要继电器,想调试方便,可适当加0R 电阻

网友C:
单片机基本都不用继电器,用稳压芯片再加个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