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行口扩展并行I/O口,在串口处连接两个CD4094来实现

楼主(2020-04-20):
用8051单片机的串行口扩展并行I/O口控制16个发光二极管依次发光,在串口处连接两个CD4094来实现,汇编代码要怎么写啊?求参考借鉴!!!

网友A:
先要看datasheet,再看时序。

实例
  ;--------------------------------------------------------------------------------------------------

  ;******************************************************************************

  ;CD4094输出控制;CD4094移位输出(数据在TMP0_LSB)

  SHIFT_4094

  MOVFF HCF4094BYTE,WREG

  CPFSEQ PREHCF4094BYTE

  BRA $ + 4

  RETURN

  MOVFF HCF4094BYTE,PREHCF4094BYTE

  ;

  BSF P_4094ST

  ;

  MOVLW D‘8’

  MOVWF TMP0_MSB

  ;----------------------------------------------------------

  LOOP_CD4094

  BCF P_4094SCL

  ;

  RLCF TMP0_LSB

  ;

  BC SET_4094SDA

  ;----------------------------------

  BCF P_4094SDA

  BRA CD4094_WAIT

  ;----------------------------------

  SET_4094SDA

  BSF P_4094SDA

  ;==================================

  CD4094_WAIT

  CALL TNUS_DELAY

  ;

  BSF P_4094SCL

  ;

  CALL TNUS_DELAY

  ;

  DECFSZ TMP0_MSB

  BRA LOOP_CD4094

  ;==========================================================

  BCF P_4094ST

  ;

  NOP

  RETURN

楼主:
谢谢大佬!就是看不懂,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