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烧录到板子中,程序正确,端口正确,仿真正确 就是不能进行实物操作 求帮助

楼主:
求大神~
程序正确,端口正确,仿真也正确,将程序烧录到板子中,但是就是按键无法控制灯的亮灭还有显示器

网友A(2020-04-21):
既然都这么肯定了,那就只剩下硬件的问题了,看硬件接线跟仿真是否一致,元件型号是否一致。
另外仿真能实现的不代表实际一定能实现。

网友B:
硬件中按键的连接可能存在问题,可以用万用表测量I\O口的电压在按键前后是否发生改变,

网友C:
实际的板子和仿真还是有区别的,检查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D:
你这就发了一张下载截图,让大家来帮你找出问题

网友E:
无图无程序,楼主用什么证明程序正确,端口正确,仿真也正确?新手犯低级错误是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