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7805单片机供电电路-经过桥式整流电路后,电压是多少,交流还是直流?

楼主:
请问经过桥式整流电路后,电压是多少,交流还是直流?
电容C4、5、6、7的电容类型和参数,图中不正确。请问这四个电容正确的类型和参数,还有它们各自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2020-04-21):
整流后当然是直流了,但是电压是脉动的,电容的作用是减少电压波动,电压应该有17,18V, 偏高会烧坏7805。应在7805前加入降压电路。

网友B:
这个图有两种明显的问题,1是输入交流电电压过高,只需要8伏即可,也不能标L,N,经过变压器降压之后,已经没有L,N什么事了。2是C5,C6应该是涤纶电容,符号上不应标注“+”

网友C:
整流后电压约33V,直流。C4/C5耐压值不对,建议60V以上。C4-C7电容的容值可以根据7805的手册来配置。

网友D:
看见这道题,想起了昔日在学校抄作业的日子

网友E:
桥式整流后是直流,电压大约等于交流输入的0.9倍,即0.9*24V,经过C4-C7滤波后,大约为1.1-1.3倍,即(1.1-1.3)*24(根据电容容量大小)。你可以换不同容值的电容测量一下。C5C6容值较小,作用是滤除纹波中的高频成分。

网友F:
桥式整流过后无论前级是交流还是直流之后都是直流,经过4007一般降压0.7V;
因为前级是直流几个电容参数基本没问题,实际应用建议C4、5耐压35V或更高。

网友G:
你是学电子的吗?这是电子专业的基础知识,连我这不是学电子专业的人都懂。无论你交流还是直流输入到桥式整流器,输出肯定是直流,如果是交流输入,例你这个图的24V交流输入,经过整流滤波后输出电压有33.6V左右,对于你这个7805在电路应用时会非常发烫,以上只是一点小提示

网友H:
C4,5耐压值改成50V,其他参数可以不变。7805之前是24V交流经过整流之后的直流,但是纹波较大,需要电容滤波

网友I:
我是不懂数电模电的,但是看过这个电路的介绍。

通过桥式整流后就变直流了,但是电压还有波动,所以LM7805旁边的电容,有的是起了滤波作用,有的是频率补偿的作用,但是200uf起的是前者还是后者作用、另外uf值的是什么作用就忘记了。LM7805配以它们,最后输出的是稳定的5V。

网友J:
桥式整流后输出Uo=1.2Ui,是脉动直流,电容的耐压值和容量全部都选取小了,都是用来滤波的

网友K:
4007管压降0.7V,24V交流信号进来,整流后输出的电压为脉动直流电压,电压大小约为24V-0.7V=23.3V,C4,C5的耐压值不够,25V太低了,要用50v的。

电容在这里的作用就是滤波和稳压了,大电容滤除低频扰动,小电容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L:
峰值电压24Vx根号2=33.9V,电容耐压选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