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做一个汽车点火系统需要哪些设备呢?

楼主(2020-04-21):
有没有做过的朋友,给点建议

网友A:
那要看你需要什么功能了 单纯汽车起动不需要单片机 跟电影里一样几根线拧巴拧巴就着了 那几根线是电瓶对车内30 15火 拧一起 50火碰起动机就转 起动后50断开就可以开车回家

网友B:
先需要一台电喷汽油机,放置在工作室内,好象比较重。拆除原来的ECU,在发动机上找到正时传感器。喷油一般是是柱塞泵,不需考虑。启动马达、电池也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