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可以输出两路独立控制的pwm吗?

楼主(2020-04-21):
想四个按键控制两个舵机,现在只能控制舵机a的时候没办法控制舵机b 同样控制舵机b没办法控制舵机a,怎么才能实现控制舵机a的时候也可以控制舵机b

网友A:
分配按键的问题,

网友A:
分配按键的问题的话,
1 减小A占空比
2 增大A占空比
3 减小B占空比
4 增大B占空比
代码问题的话可以试试 定时器中断的方式产生pwm,用全局变量标志来达到目的
比如10级控制
定时器定中断频率为 50*10hz(pwm频率50HZ)
在定时器中断中定义一个静态变量从0-10循环,每次中断判断是否大于每个pwm的占空比,大于拉低,小于拉高。
这样俩个全局变量和一个静态变量,就能实现俩路pwm,你可以增加全局变量个数,达到多路owm的效果。

网友B:
找有多路pwm输出的stc芯片,比如stc8axxx。

网友C:
你好!控制2个没问题,甚至4个、6个更多,都是可以的

网友D:
stc89c52rc本身貌似没有PWM的,需要使用定时器做一个PWM发生器,设置多个参数,理论上多少路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