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298N的使用小小的问题,大佬帮看看

楼主(2020-04-21):
我使用四节南孚电池。6v输入 通过稳压模块到+5v连到单片机供电。现在如果再接入L298N +12v  GND  就会出现电压不足。只有5.4v 无法使用L298N。我可以从单片机去+5 给L298N 逻辑供电吗。这样控制两个电机有没有啥问题.求指教!

网友A:
四节南孚电池不行用12v锂电池或者12v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节南孚电池不行用12v锂电池或者12v开关电源。

实在不行,只能这样了

网友B:
最好采用12V,稳压供电(实在没有,拿NE555的话可以简单做一个倍压电路,6V可到12V),

网友B:
最好用12V稳压电源(实在没有,用NE555做一个倍压电路),L298N与单片机连接时必须要注意共地,具体资料网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12V稳压电源(实在没有,用NE555做一个倍压电路),L298N与单片机连接时必须要注意共地,具体资料网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
L298n虽然需要的电压是有硬性标准的,但其实电流也是要同时满足的,不要忽视电流,因为有的时候是电流不足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