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使三级管工作在放大区,是怎样的思路,需要计算静态工作点ib ic VCE 三个...

楼主:
如果要使三级管工作在放大区,是怎样的思路,需要计算静态工作点ib ic  VCE

三个参数?然后呢?如果RB RC都不知道,怎么计算?最终的是要计算出RB  RC这

两个参数?

网友A(2020-04-21):
这种电路就是应试教育的产物
大概就是这样这样,然后那样那样,最后这样这样......
这压根就不能算是放大电路,或者是说这就一开关电路,三极管这种接法很难工作在一个稳定的放大区
就算是仿真,你也得慢慢的调,才能看到正弦波出来,不然就是高低电平,那单片机驱动继电器不就是这样接的嘛
一个区发射极三极管放大电路想要稳定工作,一定还发有一个RE和RB电阻,如果想要小信号放大,在E极还得接上电容和另一个电阻
《电子技术自学指南》,去下载这本书来看一下,里面有放大电路的设计过程,很强大的一本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就是应试教育的产物
大概就是这样这样,然后那样那样,最后这样这样......
这压根就不能算是放大 ...

说的很好   就是应试教育而已  做题而已

网友C:
别人说了是计算静态工作点,当然就不会是完整的电路!!!作为初学者,给你一个完整的放大电路,分析起来是有难度的。楼上强调的分压偏置式放大电路给你看了也没意义,想设计必须明白每个元件存在的合理性!

网友D:
你需要确定一个电阻才能根据条件计算其他电阻。

网友E:
Ib好计算,因为VBEQ都默认0.7V,只要知道ⅰb,VG就行了。RC如果不提供电压VCE,要通过ICQ和β以及IBQ去计算。

网友A:
如果你是考试,就完全按照你这图片上的去计算,然后死记硬背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设计一下实用的三极管放大电路,要学的东西是很多的
当你不看别的的资料,可以完全由自己选型去设计一个OCL功放电路的时候,你就算是真正的会用三极管来设计一个低频放大电路了,而高频放大电路是一座高山,学电子的人如果一百个人,能真正上这高山的大概是0.8个人左右
如果你要学,给你推荐两本书
《晶体管电路设计 》 铃木雅臣
《电子技术自学指南》
这两本书绝对是好书,就看你想不想认真的学了,老是问别人你是学不会的,这东西只有你自己去动手了才能领悟的
有条件的可以自己焊电路出来测试,看结果
没有条件的下载Multisim进行仿真,对于初学者来说,这软件可以说是最好的模电仿真软件了

网友F:
刚开始学习不用说太多题外话干扰,还是要按教材去学,教材循循渐进是有道理的.计算当然要给一些条件,然后依据条件和推导进行计算,这就看学习是否认真和前面的基础是否巩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考试,就完全按照你这图片上的去计算,然后死记硬背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设计一下实用的三极管放大电 ...

上论坛还是有用的  不能说没用  我感觉你技术是可以的  加你qq 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论坛还是有用的  不能说没用  我感觉你技术是可以的  加你qq 了

这个东西考试我不行,能考30分我就笑了,如果你是考试就别问我了,这我真不行
如果是实际应用,一个低频三极管放大电路还是可以设计的
在这没有必要去讨论一个人的个人能力,容易引发争论,就事论事就可以了
你去看我给你推荐的那两书就可以了,如果你要搞个什么OCL功放却不想照抄网上的电路,那倒是可以研究一下
如果你还是在在校生,那还是先看教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考试我不行,能考30分我就笑了,如果你是考试就别问我了,这我真不行
如果是实际应用,一个低频 ...

我是在上班了  是做产品  现在的放大都是用运放  不用三极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上班了  是做产品  现在的放大都是用运放  不用三极管了》?

现在的放大电路,除了高频和音频,基本是不用三极管来进行放大了,一个占空间,二个是不好设计电路,三极管批量性能的差异有可能会导致电路不能正常工作,而且单个三极管电路的增益不高大多是在60倍以下,能把单个三极管在实用电路中设计到100倍增益又能稳定工作的,那得要有一定的能力
你如果是设计产品,优先考虑的是运放,实在是条件不允许了再考虑三极管
如果是开关电路,最好是MOS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放大电路,除了高频和音频,基本是不用三极管来进行放大了,一个占空间,二个是不好设计电路,三极 ...

BC817-25最小放大倍数有150  不过确实得算好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C817-25最小放大倍数有150  不过确实得算好参数

哥们这是用作开关的时候它可以达到这个放大倍数
但放大电路是不一样的,你想要它稳定而且还要有一定的温度性能,新手是能设计30倍增益稳定的三极管放大电路,这就难能可贵了
而运放就不一样了,单级100倍增益随便一画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这是用作开关的时候它可以达到这个放大倍数
但放大电路是不一样的,你想要它稳定而且还要有一定的温 ...

原来如此。。。三极管放大确实不好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这是用作开关的时候它可以达到这个放大倍数
但放大电路是不一样的,你想要它稳定而且还要有一定的温 ...

想学的更深入一些,运放为什么就可以轻易实现百倍的放大倍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考试,就完全按照你这图片上的去计算,然后死记硬背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设计一下实用的三极管放大电 ...

《电子技术自学指南》
这边书好经典  吸收也快  没有繁琐复杂的数学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学的更深入一些,运放为什么就可以轻易实现百倍的放大倍数呢

1:三极管想要达到最大增益,最好的办法是E极电流为恒流,这样的话,三极管就可以在放大区发挥最大的放大倍数
2:电路想要稳定工作,最好是负反馈(这是控制理论的知识,不是电子方面的),而负反馈越深,电路越稳定,运放的放大倍数一般是在10万倍以上
基于这两点,你可以百度一下LM358,这是一个很经典的运放,它的内部电路你再看一下,基本是以恒流为,别的运放也是是一样,一般的运放放大倍数在10万倍以上,你再设定成100倍的增益,电路也是相对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运放可以随便设定100倍增益的原因了
三极管电路它可以很简单,高中就有它放大电路了,也可以很复杂,麻省理工学院公开课就有一个多小时是讲三极管放大电路的,我看了几次没有看明白,一点收获也没有.......
你能把三极管玩得像北京大爷手里的核桃一样,那什么MOS管运放的,一样都是一样的道理,在模电这一块:万物皆可三极管.
皮毛皮毛,我只是摸到毛了而已,却常常有人认为我是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三极管想要达到最大增益,最好的办法是E极电流为恒流,这样的话,三极管就可以在放大区发挥最大的放大倍数 ...

是你太谦虚了,哥。玩得像北京大爷核桃那么6,那就NB了。应用层面来说,你这个水平可以了。我们是做产品而不是搞科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三极管想要达到最大增益,最好的办法是E极电流为恒流,这样的话,三极管就可以在放大区发挥最大的放大倍数 ...

为什么E极恒流就可以发挥最大的放大倍数呢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E极恒流就可以发挥最大的放大倍数呢 ?

谁知道呢!我不管这玩意的,知道它有这个特性就可以了,有的东西我们不能完全的深入理解的,知识量太大了
我就知道这有这个特性,设计电路的时候就搞个E极恒流就可以了
当你按照这些个前人留下的经验去设计电路的时候,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计算出来的电阻阻值会是220欧,330欧,470欧或者510欧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电阻会成为常见的电阻,而不是整数的200欧,300欧,400欧,500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知道呢!我不管这玩意的,知道它有这个特性就可以了,有的东西我们不能完全的深入理解的,知识量太大了
我 ...

当然。知识是学不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知道呢!我不管这玩意的,知道它有这个特性就可以了,有的东西我们不能完全的深入理解的,知识量太大了
我 ...

高深  原来阻值是那样来的  E极要怎样才能恒流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深  原来阻值是那样来的  E极要怎样才能恒流呢

这是我以前画的功放电路,B极那下面的电阻换成一个LED指示灯就可以恒流了,LED一般是1.75V压降左右,这变化不大,这样就达到了E极电流恒流的效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以前画的功放电路,B极那下面的电阻换成一个LED指示灯就可以恒流了,LED一般是1.75V压降左右,这变化 ...

就是让VBE+VR10=LED压降就可以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确定一个电阻才能根据条件计算其他电阻。

哪个电阻先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知道呢!我不管这玩意的,知道它有这个特性就可以了,有的东西我们不能完全的深入理解的,知识量太大了
我 ...

哥  一直没搞懂  为什么音响是一个发声的产品  而不是麦克风 送入声音信号  可是音响为什么要放大信号呢?放大信号的意思是声音加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就是应试教育的产物
大概就是这样这样,然后那样那样,最后这样这样......
这压根就不能算是放大 ...

一般音频放大用的是运放还是专门的功放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考试,就完全按照你这图片上的去计算,然后死记硬背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设计一下实用的三极管放大电 ...

multisim我一直在用   不过用的不是很熟  而且模型自己建的不好   有的按实际图来仿真  根本得不到想要的波形  都是凑出来的

网友B(2021-10-27):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考试,就完全按照你这图片上的去计算,然后死记硬背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设计一下实用的三极管放大电 ...

玉工  单片机的你也推荐了一本书 叫什么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