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电动工具20V电池包,解释+ BS VT -引脚电极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0-04-21):
       Worx(威克士)电动工具的共享电池包多个,新的价约3002Ah,价格不便宜,购了两个旧的也不便宜,用了两年,没想怎么拆它。昨天考虑充电器另作它用,对BS TV两引脚电极接线端插口需要考虑,实际上原来也一直不理解BSTV脚是代表什么?改过的3个工具,两个吸尘器、一个充气器只用+ -极。改worxUSB转换器焊下插脚调试过程中,不接BSUSB充电器不工作,当时也对BS很好奇。它究竟是什么?手机刚出时,对手机中34脚的电池就很好奇。2脚电池孩童都知道。
    充电器+ BS VT -4脚必需要使用了,如不用这些脚,充电器不会工作,这是原则,不用作实验。+ -不解释了,人都知道。网上搜到的问题写了+ BS VT -,故这里还是写一下。
   上网搜BSVT,唯一靠谱的说法是测温电阻。万用表测量电阻如下:
+   ____
BS  ____
TV  ____Rbt36~37kΩ
-   _____
   放冰箱冷藏几分钟,Rbt40kΩ。BSTV-电压都是0V,确定内部确是测温NTC电阻。
   模拟NTC,找一个41k固定电阻接充电器BSTV端,找给朋友换下的吸尘器20V电池串试充,无法启动充电。看来只有拆了,看看电路板、分析再说。

拆解很简单,4个内六角梅花螺丝取下,轻松打开,本文要说分析

打开后不爽,有胶,电池三星

绿电池拆后再次清理橙色电池胶,看不见IC的丝印,往下清胶很难

拆旧绿色电池,希望有不一样的情况,拆开后好一些,但依然有胶

电量显示,橙电池无电量显示

旧电池OK,主芯片771808,查到datasheet,是TI的电池充电保护芯片,分别监测1~5只锂电电压(过压),送出一个信号,是送出什么信号没看明白,估计01
原理图色箭头两个元件不知道是什么,有知道的感谢告之

考虑37kΩNTC电阻很不常见,BS是单独脚,再测,真相!TV-极是真的NTC电阻,10k

BS-极是BS的信号端,电阻27k。经过冷冻,Rtv-会增加到13k,但Rbs-基本不变,只会从26.527kΩ。判断BS是半导体材料。

Rbt电阻值是37k,验证了上原理图,Rb-估计是半导体阻值,如IO器值,暂用“口”代表。
想了很久,BSBat Signal吗?经过接充电器分析BS,即不是1、也不是0两种开关信号。
  飞线接充电器BS、TV,多次实验,最终验证BS是电压信号。BS信号范围3.6~4.0V可以启动快充,绿灯闪,测量有送出20.6V给电池。BS接0V是电池故障(红灯),无送出电压。充电器MCUVDD 5VBS是电池满停充(绿常亮),无送出电压。没试4.2V,估计一样也是电池满。
   到此,拆分析完。(字体怎么忽大忽小)

网友A:
感谢分享!哪两个元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万用表不错,挺便携方便!

网友B(2020-05-21):
原创加分!感谢分享!很有帮助

网友C:
BS引脚应该是接到电池的主控芯片的,也就是771808的OTU引脚,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控制充电的保护芯片,那如果过充肯定会有信号给充电器,这个信号只能是BS引脚给了

网友D(2020-07-02):
你问的那个红色剪头是执行元件,可以是三极管也可以是场效应管,他画了个场效应管的符号。从你分析,BS就你说的那个意思,就是过压电压保护信号,有效是低电平,就是内部任何一节电池过压,都会从BS输出低电平,要求充电器关电(不要充电)。感谢您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问的那个红色剪头是执行元件,可以是三极管也可以是场效应管,他画了个场效应管的符号。从你分析,BS就你 ...

谢谢!解释的很清楚、很合理。

网友E(2022-05-06):
上面那个红色箭头的是具有自断功能的保险丝,下面的红色箭头的是功率器件(MOS管)

网友F:
从图标看,下面那个可能是MOS管,上面那个可能是电子开关

网友B:
非常好!这回明白了电池中间2个端子的作用。还可以人为控制充电器

网友G(2023-02-17):
或者battery stat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