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C语言错误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楼主(2020-04-21):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T89X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clude"math.h"
#include"yansuan.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anjian.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
        {
        uchar i;
        EA=1;
        ET1=1;
        TMOD=0X10;
        TH1=0X3C;
        TL1=0XB0;
        lcd_init();
        write_1602com(0x01);
        write_1602com(yh);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welcome[i]);
                delay(100);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welcome2[i]);
                delay(100);
        }
        write_1602com(0x01);                write_1602com(0x80);
        TR1=1;
}
uchar code  welcome[]={"  welcome    "};
uchar code welcome2[]={"  calculator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PCON=0X01;
        }

}

t1( ) interrupt 3
{
        TH1=0X3C;
        TL1=0XB0;
        keypad();
}

网友A:
void t1( ) interrupt 3
{
        TH1=0X3C;
        TL1=0XB0;
        keypad();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t1( ) interrupt 3
{
        TH1=0X3C;

还是报错的

网友A:
17行,35行用了全角符号。

网友B:
17行和35行用了汉语的全角符号“;”改成半角";"就行了,建议写程序时不要换输入法,不然很容易出这样的错,望采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行和35行用了汉语的全角符号“;”改成半角";"就行了,建议写程序时不要换输入法,不然很容易出这样的错 ...

分号已经改了。但是还是报错,就是还是会显示syntax error near ‘voi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号已经改了。但是还是报错,就是还是会显示syntax error near ‘void’

uchar code  welcome[]={"  welcome    "};
uchar code welcome2[]={"  calculator   "};
全局定义最好放到所有函数前,void init()里面就用到   write_1602dat(welcome2);但是你在后面才定义,前面就无法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