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单片机在烧程序时,警告超出缓存区范围数据,这怎么办?

楼主:
at89c51单片机在烧写程序时,警告忽略超出缓存区范围的数据,这个怎么解决呀?

网友A(2020-04-21):
厉害了,十分羡慕啊!太会码了。

如果你的程序,用keil编译后的HEX文件程序大于4K,当选用at89c51单片机时,

则只能扩展外部ROM,

不想扩展的话,

比如选择AT89C52它有8K空间。AT89C53有12K空间。。。。。。

网友B:
换内存更大的单片机,要是超出不多可以考虑想办法优化代码,减少代码量

网友C:
只能换一个同系列的其他缓存更大的芯片,51没办法扩展

网友D:
51存储空间不够就换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