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触摸屏-计算器程序(嵌入式设计)

楼主(2020-04-21):
嵌入式,触摸屏计算器的设计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ed.h"
#include "gui.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WM.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progbar.h"
#include "CHECKBOX.h"
#include "listbox.h"
#include "framewin.h"
#include "SCROLLBAR.h"
#include "edit.h"

// -------------------- 结构变量 --------------------- //
GUI_PID_STATE STATE;        //该变量为GUI触屏的x y位置存储坐标(内部已将其换算为屏幕坐标了)

FRAMEWIN_Handle hFrame;

BUTTON_Handle hButton_1;
BUTTON_Handle hButton_2;
BUTTON_Handle hButton_3;
BUTTON_Handle hButton_4;
BUTTON_Handle hButton_5;
BUTTON_Handle hButton_6;
BUTTON_Handle hButton_7;
BUTTON_Handle hButton_8;
BUTTON_Handle hButton_9;
BUTTON_Handle hButton_0;        //  10
BUTTON_Handle hButton_Point;    //    11

BUTTON_Handle hButton_Add;        //    12
BUTTON_Handle hButton_Sub;        //    13
BUTTON_Handle hButton_Mul;        //    14
BUTTON_Handle hButton_Div;        //    15

BUTTON_Handle hButton_Equ;        //    16
BUTTON_Handle hButton_Inv;        //    17
BUTTON_Handle hButton_Per;        //    18

BUTTON_Handle hButton_Bac;        //    19
BUTTON_Handle hButton_CE;        //    20
BUTTON_Handle hButton_AC;        //    21

BUTTON_Handle hButton_Neg;        //    22
BUTTON_Handle hButton_Sqrt;        //    23

EDIT_Handle hEdit;

// -------------------- 计算变量 ---------------------- //
double Result=0;
u8 AC_Flag=0;                // 0:刚刚清零,重新开始计算    1:计算过程中
u8 Operator=0;                // 0:运算符号清空    1:+        2:-        3:*        4:/
u8 Operator_Last=0;
u8 Update_Var=0;
double Variable=0;                // 加减乘除运算的变量
u8 Inte_Digits=0;            // 整数位数
u8 Deci_Digits=0;            // 小数位数
u8 Point_Flag=0;            // 0:没有小数点 1:有小数点
unsigned char str[9];
unsigned char Inv_str[10];
u8 Deci_Len;
int Inverse_Flag=1;

// --------------------- 分界线 ----------------------- //
void Result_To_String(void);
void Inverse_Key(void);

// -----------------------------------------------------//
//
void Touch_Process(void)
{
    GUI_TOUCH_GetState(&STATE);
//    GUI_DispStringAt("x:", 0, 300);
//    GUI_DispDec(STATE.x, 3);
//    GUI_DispStringAt("y:", 50, 300);
//    GUI_DispDec(STATE.y, 3);
    if (STATE.Pressed == 1)
    {
        GUI_CURSOR_SetPosition(STATE.x,STATE.y);
    //    GUI_CURSOR_Show();
    }
}
//

//
void Button_Process(void)
{
    float temp1,temp2;
    switch(GUI_GetKey())
    {
        case 10:// 0
                Operator_Last=Operator;
                if(Update_Var==1)
                {
                    Update_Var=0;
                    Variable=0;
                    EDIT_SetText(hEdit,"0");
                }
                if(Point_Flag!=0)      // 出现小数点,开始输入小数
                {
                    if(Deci_Digits<7)
                    {
                        Deci_Digits++;
                        EDIT_AddKey(hEdit,'0');
                    }
                }
                else
                {
                    if(Variable!=0)
                    {
                        if(Inte_Digits<8)
                        {
                            Inte_Digits++;
                            Variable*=10;
                            EDIT_AddKey(hEdit,'0');
                        }
                    }
                }
                break;

        case 1:    Operator_Last=Operator;
                if(Update_Var==1)
                {
                    Update_Var=0;
                    Variable=0;
                }
                if(Point_Flag!=0)          // 出现小数点,开始输入小数
                {
                    if(Deci_Digits<7)
                    {
                        Deci_Digits++;
                        Variable+=1/pow(10,Deci_Digits)*Inverse_Flag;
                        EDIT_AddKey(hEdit,'1');
                    }
                }
                else
                {
                    if(Inte_Digits<8)
                    {
                        if(Inte_Digits==0)
                        {
                            EDIT_SetText(hEdit,NULL);
                        }
                        Inte_Digits++;
                        Variable*=10;
                        Variable+=1*Inverse_Flag;
                        EDIT_AddKey(hEdit,'1');
                    }
                }

                break;
        case 2:    Operator_Last=Operator;
                if(Update_Var==1)
                {
                    Update_Var=0;
                    Variable=0;
                }
                if(Point_Flag!=0)          // 出现小数点,开始输入小数
                {
                    if(Deci_Digits<7)
                    {
                        Deci_Digits++;
                        Variable+=2/pow(10,Deci_Digits)*Inverse_Flag;
                        EDIT_AddKey(hEdit,'2');
                    }
                }
                else
                {
                    if(Inte_Digits<8)
                    {
                        if(Inte_Digits==0)
                        {
                            EDIT_SetText(hEdit,NULL);
                        }
                        Inte_Digits++;
                        Variable*=10;
                        Variable+=2*Inverse_Flag;
                        EDIT_AddKey(hEdit,'2');
                    }
                }
                if(Operator!=0)
                {
                    AC_Flag=1;
                }

                break;

        case 3:    Operator_Last=Operator;
                if(Update_Var==1)
                {
                    Update_Var=0;
                    Variable=0;
                }
                if(Point_Flag!=0)          // 出现小数点,开始输入小数
                {
                    if(Deci_Digits<7)
                    {
                        Deci_Digits++;
                        Variable+=3/pow(10,Deci_Digits)*Inverse_Flag;
                        EDIT_AddKey(hEdit,'3');
                    }
                }
                else
                {
                    if(Inte_Digits<8)
                    {
                        if(Inte_Digits==0)
                        {
                            EDIT_SetText(hEdit,NULL);
                        }
                        Inte_Digits++;
                        Variable*=10;
                        Variable+=3*Inverse_Flag;
                        EDIT_AddKey(hEdit,'3');
                    }
                }

                break;

        case 4:    Operator_Last=Operator;
                if(Update_Var==1)
                {
                    Update_Var=0;
                    Variable=0;
                }
                if(Point_Flag!=0)          // 出现小数点,开始输入小数
                {
                    if(Deci_Digits<7)
                    {
                        Deci_Digits++;
                        Variable+=4/pow(10,Deci_Digits)*Inverse_Flag;
                        EDIT_AddKey(hEdit,'4');
                    }
                }
                else
                {
                    if(Inte_Digits<8)
                    {
                        if(Inte_Digits==0)
                        {
……………………

网友A(2022-02-08):
少了个文件10ANZI.c